这个稳压二极管是多少伏的?

楼主(2024-01-12):
最近在改造闲置多年的Dell 12V18A,改成可调电源来用。其中有一步是换掉一个稳压二极管,因为原电源输出电压低于10V时开机指示灯不亮。原贴主建议是换成10k电阻,另外有人建议换成2V的,我手里刚好有一个3.3V,看看能不能用?

借图如下:

网友:
大胆的尝试吧。

网友:
能用,稳压管的核心提供一个基准,高一点低一点问题不大

楼主:
查到了,是9.5V的。电压高于9.5,二极管反向导通,指示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