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波扫频频率范围与扫频时间

楼主(2024-01-12):
如图片所示,扫频用信号发生器,通过电阻分压,加到收音机天线初级。C,D接E,F。短路本振线圈。实测A,B端电压峰峰值 800毫伏。示波器接H点,通过波形参考,调整中周。示波器触发采用外部触发,信号发生器与示波器之间有一根专用同步信号线。
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455-475KHZ,每隔5毫秒输出一次,每次在5毫秒之内输出455-475KHZ之间的频率,信号频率随时间线性变化。
三极管检波后输出的电压波形

请教:扫频频率是455-475KHZ吗?扫频间隔是5毫秒还是多长时间?没玩过收音机,没这方面的经验,请教各位:频率范围与扫描时间,各是多少?

网友:
扫频频率范围取400-500KHz较好,太窄就不能从整体上考察频率特性。扫频时间取100毫秒,也就是每秒10次。这样曲线闪烁会很厉害,但扫频时间越长,曲线越接近真实的情况。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直接用一个1P小电容耦合到变频管的基极,之间不建议用电阻分压,串联的大电阻会引起频率特性的变化。

网友:
人的眼睛由于视觉残留,看闪烁画面达到24帧(每秒24张画面),就可以看到是流畅运动画面。如果没有记错,电影胶片转的速度就是24/秒。

我试过,扫频速度过快,会造成结果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