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机消磁板

楼主(2024-01-12):
不太懂录音机电路,买了几块板子,看着像是消磁板,偏磁信号送人TR1放大,然后送往磁头,其他四个并联谐振应该是用来防止消磁信号串扰,T3和C12的谐振频率大概是300K,应该可以用来做中周

录音消磁板 Schematic.pdf

网友:
右边输出的四路是录音时偏磁用的,立体声双卡,共计4路。左面的输出时抹音用的

网友:
这个板是用在快速复录机上,一块上四个信道,四声道磁头AB面偏磁功率比普通录音机功率大。

网友A:
三极管周围组成的超音频振荡电路应该画错了。
仔细核对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周围组成的超音频振荡电路应该画错了。
仔细核对一下试试看?

没有振荡的,只是放大的,振荡的应该在外面,图不会错,变压器才四条腿,也搞不成振荡,没有反馈线圈

网友:
线圈的匝数比,接入系数不一定适合收音机中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