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频用电容问题

楼主(2024-01-12):
2台自己单位用的156MC的25W的车载台对讲机,发射功放输出到天线的56p瓷片电容烧坏了,更换后机器工作正常了,发射功率也是20W左右,但发射时更换上的这支56p的电容发热严重,更换了几种品牌的56p电容都是这样,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功率太小了,要用那种体积比较大的电容,或者你换个1000V耐压的瓷片试试,蓝色很厚那种

我换的电容跟损坏的那个体积差不多,看图纸原机用的是耐压50V的,我用100V的试过,也是发热厉害,想到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高频参数我没搞懂

记得手头有蓝色很厚的那种电容,我找找看,

楼主:
电路图没传上来,我手绘了一张用手机传上来的

网友B:
     电感、电容、电阻都是有额定功率和额定电压的,用在低电压小功率的电路中,忽略了这些问题。若使用时发热严重,不是额定电压不够或额定功率不够,估计采用多个电容组成串联和并联,使总容量达到56P,问题可能得到解决。
    也有可能更换的瓷片电容高频运用Q值太低,损耗大。

网友A:
电容功率太小了,要用那种体积比较大的电容,或者你换个1000V耐压的瓷片试试,蓝色很厚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电容、电阻都是有额定功率和额定电压的,用在低电压小功率的电路中,忽略了这些问题。若使用时 ...

谢谢老师,我多找几个电容串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的电容跟损坏的那个体积差不多,看图纸原机用的是耐压50V的,我用100V的试过,也是发热厉害,想到 ...

电容其实是有功率这个参数的,只是一般不标,从耐压也看不出来,但对于大功率场合就要注意功率了,因为电容有ESR,大电流在ESR上会产生热功率,这个就是电容的功率,我印象中蓝色那种高压瓷片的功率要比普通的大不少,一般来说判断电容的功率主要看电极的大小,对于瓷片电容,片的直径越大的一般功率越大。

网友:
虽然这只电容的工作电压并不高,但如果频率很高,通过电容的高频电流就会很大。如果电容的金属极板不够厚,就无法承载巨大的高频电流,极板会被烧坏。电容的电介质如果损耗大,在强大的高频电场的作用下,也会发热,电介质也会被烧坏。

网友C:
电容其实是有功率这个参数的 ------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其实是有功率这个参数的 ------ 真是长见识了!

同样是3300uF的电解电容,看看他们的个头比,额定功率相差非常大。

网友:
用56pF/500V的云母电容试下
另外,测下输出端低通滤波器电容、馈线、天线

大概长这模样,"肤色"也许有差异

网友:
根据该电路结构,个人认为不存在电容耐压上的问题。因该电路可能因其它的原因导致频率的谐波成分增大而使该电容在工作时的电压升高导致的发热。据此,你即使再次更换电容器还是存在发热现象。你只有在排除其它原因后,该电容才不会再次出现发热现象。

网友:
试试看能不能找到云母电容。

网友:
图中二极管多余的要短路掉。56pF电容可以两顆27pF并联,或者三颗18pF并联,这电容隔直兼匹配。者

楼主:
按照上面各位老师的方法做了一下
1  用小瓷片电容6只串并成 51p 的,接入电路,还是发热,但比以前的单个电容发热减小了一些,感觉如果应急使用可以凑活
2  找到了蓝色的小电容接入电路后发热很厉害,估计我的这蓝色电容是低频的?

后来找到了一块旧板在上面拆了电容装机实验,几乎不发热

楼主:
后来找到了一块旧板在上面拆了电容装机实验,几乎不发热,就是图中的这种电容,也不知是啥介质的

网友:
了解一下高频热合机原理,就知道为什么发热了

网友:
发热无非就是此元件上消耗的能量多。
现在市面上太多假冒伪劣高频电容了。我之前买了几十包所谓的高频电容,温漂大得吓死人。这种劣质电容估计损耗也不会低。
焊上新电容前,可以用电桥或网分测一下电容在对应的工作频损下损耗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找到了一块旧板在上面拆了电容装机实验,几乎不发热,就是图中的这种电容,也不知是啥介质的

多层陶瓷介质
看看有没有类似尺寸的:

网友:
用这款电容,绝对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