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块奇葩的12V/29A的开关电源(TL494芯片)

楼主(2024-01-12):
快过年了,把手里的活清一下:几年前的一块12V/29A的开关电源觉得是个大电流的原本自己留着用,一朋友说要就答应送他;上电看看正常不正常:接好交流220V输入,合上开关; ,指示灯不亮,更没输出;幸亏没直接给人家,否则臭大啦!得,开修;流程都一样:首先,拆开电路板检查保险完好有无明显元件烧毁;测量变压器初次级有无短路,开路处,木有;查大功率管,推动电路,正常;第二步,测TL494芯片是否正常:加一12V供电压,测有5V基准电压,输出有一2.5V电压;说明芯片好的;进一步上电测芯片供电电源;一测:还真没有,也就没输出啦!找个相似的494开关电原图开查:整流滤波通过一475K电容再经一限流电阻整流滤波后供芯片为启动电压;测电容两端有100多V电压但测芯片就无电压;回头测分压点处,发现一分压电阻测量是100K,可色环显示分明是1Ω;稍一确定还是均压100K电阻;再查这一路其它元件:475K电容,电阻档测有充放电,幅度也可以;查其它元件完好;可芯片就是没供电; ;没办法,再查;用ESR表测电容:好大阻值;电阻档测还是充放电很好;果断换掉,上电;指示灯亮起,微调输出电压12.10V,修复。上图看看:

网友A:
用ESR表测电容:好大阻值;电阻档测还是充放电很好;果断换掉------好羡慕你的ESR表,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没有ESR表,还得费不少功夫。

网友:
我以前修3842的开关电源,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当时手上没有ESR表,当时就是用的最原始的方法,替换法,当时就是用一个确认好的电容并在了那个滤波电容上,电源立即好了,换了这个电容后就完全好了,换下来的电容当时用万用表测量时也是有明显的充放电的,以为就是好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网友:
明纬电源中,这个电容很少有问题的。这个确实奇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ESR表测电容:好大阻值;电阻档测还是充放电很好;果断换掉------好羡慕你的ESR表,发个图片看看!

楼主给你看了呀!只是你不认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你看了呀!只是你不认识!

自制的ESR表?是仿制论坛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制的ESR表?是仿制论坛里的吗?

是滴;是坛里大佬小鬼头师傅的第一代(X1Ω)手持式ESR表;蛮好用地就是注意有并联电容可以了。

楼主:
这电源一是供电电容,二是均压电阻;电容好说代换掉,可电阻呢,若换成1Ω电阻想象一下;反正我觉得可怕!厂家品检不可能不知道.想象去吧!

网友C:
均压电阻色环颜色时间长了或者发热引起的变色,怎么看都不像1Ω的色环。
ESR表不错

网友D:
你这个电源设计这门多475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均压电阻色环颜色时间长了或者发热引起的变色,怎么看都不像1Ω的色环。
ESR表不错

拆下看了,不是发热变色;量了:棕黑棕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源设计这门多475电容啊

后来换上的电容,串滴;手底没合适的475!

网友:
这个电源是山寨的吧,不像正品MW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下看了,不是发热变色;量了:棕黑棕金!

从你发的2张照片来看,第3道色环和第1 道明显不同,所以既不会判断成1Ω也不会是100Ω(棕色)。黄色轻微变色,应该还是可以分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发的2张照片来看,第3道色环和第1 道明显不同,所以既不会判断成1Ω也不会是100Ω(棕色)。黄色轻 ...

是金色!有两个一样的分压平衡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