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池内阻方法,

楼主(2024-01-12):
网上看到的,不知准不准确。
1,用万用表没电池电压,再串接大电阻,测出电流,
2,再在大电阻上并一个小电阻,测出电压和电流。
3,根据降压大小用欧母定律计算出内阻。

试了好几次,但每次测试的内阻计算差距很大,搞不清什么原因。

网友:
感觉这方法不靠谱.有些想当然. 测内阻用交流是需要.

网友:
你电流通大一点,用四线法测,可以大致算出来,直流内阻。

网友:
教科书里也有这种方法,很经典的方法了。每次测的内阻树脂不一样很正常,因为电池放电时正极有极化现象尽管制造时用了去极剂,这样两次测量的结果就肯定不一样,应该是后者大,这个经典方法是有参考价值的。教科书里好多物理概念是抽象出来理想化的了,实际应用就会出现误差,但可以通过改进测试方法减小,比如用高分辨率的电压表用小一点的电路测试。

网友:
“用万用表没电池电压”,什么意思?

网友:
是用万用表测电池开路电压!!!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
说明要清晰一些,我看得糊涂。

网友:
全电路欧姆定律复习一下~此乃测电池内阻的经典/根本的方法。

网友:
要高精度的电压和电流测试,还是两次电流区别足够大。再者每次测量点力度还要一致,可能会精确一点儿。

网友:
不错的一种测试方法。

网友:
用电桥再加上辅助测量工具或者网上购个专用电池内阻测量仪,楼上的测量方法用于锂电、蓄电内阻测量没有任何参考意义

网友:
因为没有内阻仪,我用这个方法去挑选二手18650锂电池,效果很好。
我用数字表先测电池的开路电压,再在万用表两表笔间并接一个4欧姆的电阻去测这个电池的电压,比较这两次的电压差,挑选电压差小的。

网友:
期待高手做更多的示范报告.

网友:
用测电容的 ESR 表去测(最好用可以测低阻的),因为 ESR 表测出来的都是交流值(高频的)。
如果强调用万用表测,有万用表测 ESR 的附加电路。万用表 + 测 ESR 的附加电路 就是简易的 ESR 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