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dd01a参数

楼主(2024-01-12):
绿点放大倍数

网友:
这个管子其实挺有意思的,一般标DD01,手册上也这么写,但也确实有标3DD01的,手里两种都有,以前的老书里面,那些做5W10w之类硅功率放大器的电路图里大多用它,缺点就是现成的散热器不好找。

网友:
在手册里面,3DD01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管子,最大耗散功率一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