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0A改装为3V+12V供电的设计构思

楼主(2024-01-12):
      这是我多年前的构思,详见下面的笔记照片。因为觉得MF10A的电池仓不方便改为2节1.5V电池用,再加上我想手头保留有1.5V供电的指针表(我手头的指针表以3V供电的居多),所以,该改造最终没有实施。

       构思中的改造,仅需增加4只电阻R101、R102、R103、R104,而且都是常见阻值,很容易找到。

       虽然没有实施,但这两天有一位越南的网友在本坛发帖(见下面链接),求MF10改装为3V的方案。因此,就把我多年前未完成的“工程”笔记贴上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4681&extra=page%3D1

网友A:
鬼头老师,RX100K的中心值是14了,能否再调整下?

网友:
又是一个构思的工程

网友B:
改电压为3V的意义在于可以测量LED时也能测量出正反向不同的电阻,否则用1。5V的话,测量LED时是不能达到正向导通电压的。不过3V电池的话要用两节普通的干电池,也是麻烦,12V的电池好像也不好找,只有9V的层叠电池还算好找,不过现在18650的锂电还是比较好找的,我想用锂电是不是更可行。当然锂电的电压数值好像有点不太合适,所以改之前,用什么电池,电池仓里能不能放得下,总不能放外面吧。另外,电池的通用性和耐用性还有价格是肯定要考虑的。感觉有一些表用的两节五号电池加一节9V层叠电池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大家可以讨论一下用什么电池的方案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改表,改电池就行了,
用一个锂电+万用表充电升压降压模块,几元钱搞定。
本来指针表误差大,电阻 ...

这里讨论的是把1.5V改成3V,必须改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电压为3V的意义在于可以测量LED时也能测量出正反向不同的电阻,否则用1。5V的话,测量LED时是不能达到正 ...

改成 9V+3V的话,RX100K的电流最大为12V/1.3M=9.23uA,不够
原设计15V/1.3M=11.54uA,有2uA的富余以供分流调整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 9V+3V的话,RX100K的电流最大为12V/1.3M=9.23uA,不够 ,
原设计15V/1.3M=11.54uA,有2uA的 ...

所以15V不能降太多,若改成6V+9V,RX1的电流高达461.5mA,更不妥;改成3V是231mA ,电阻功率要尽量大。
天宇MF47L(中值20/电压3V),RX1的满偏电流为150mA,分流电阻 12.5欧+PPTC,已经有点冒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鬼头老师,RX100K的中心值是14了,能否再调整下?

看笔记里的日期记录可以知道,设计构思的计算是2009年4月做的,笔记抄录是2010年1月。笔记内容还显示,最初设计计算的一些细节在抄录时已遗忘。

可能是我当时的笔记,把x100k档的数据抄录错了(笔记是对草稿的整理和记录)。也即是,草稿上的那个R104可能为0欧姆,草稿上x100k档的名称被抄错为100k的阻值。

把R104改为0欧姆,就可以让x100k档的内阻符合MF10刻度中心值(13欧)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改电压为3V的意义在于可以测量LED时也能测量出正反向不同的电阻,否则用1。5V的话,测量LED时是不能达到正 ...

3V电池可用一节14500铁锂,12V电池用23A或27A型12V电池,比方形的9V和15V电池便宜的多,这两种电池都很容易购买,满大街都是。

网友:
i am concern about 12v battery , 23a 27a battery size have small size and easy leak ( alkaline type ) . Sơ i think 15v battery its not problem . Same wide we have CR1632 3v with 16mm diameter and 3.2mm thickness. If need 15v we using 5 battery CR1632 serial and fit 15v battery holder in MF10

网友E:
I agree with liqi master , when modifier we need looking around , 14500 battery lithium have same size AA battery , high capacity , can recharge when run out . But with voltage when full its 4.2V and 3.7v when work . So resistor need recaculate for 3.7v ! Hope all master add more option for using lithium 14500 ( resistor need recaculate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I agree with liqi master , when modifier we need looking around , 14500 battery lithium have same si ...

高手真多!这咋还彪起英语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电池可用一节14500铁锂,12V电池用23A或27A型12V电池,比方形的9V和15V电池便宜的多,这两种电池都很 ...

14500的锂电没有问题,但23A或27A是遥控器用的电池,实际上是8节纽扣电池串联起来的,容量太小,比9V层叠电池要小,实用性不大,我的MF30万用表的15V电池是用的3V锂电池五节串联起来的,不过是用的2016五节,放在一个方木块里代替15V电池,容量还可以,实际上可以用五节3V锂电池串联起来,体积小容量大,现在的价格也便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高手真多!这咋还彪起英语来了????

这位矿友是越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位矿友是越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位矿友是越南的。

越南说英语的?

网友:
Basically Vietnamese don't talk English, but when want to make conversation with other people , we need middle man is English language, for other people easy using translate software like Baidu Translate ( 百度翻译 )

越南人基本上不会说英语,但当我们想与其他人交谈时,我们需要中间人是英语,为其他人容易使用百度翻译等翻译软件

网友:
矿坛指针党是主流,但3V电阻档大多不在意,要不MF47不会在矿坛变神表。

我也第一时间分别买了MF368和MF368A
第一批的368,ACV2.5V是电路走线错的。

今天二极档和MF368  R100档都是3V,是主流。
确实指针表的各档电流范围可调, 远比二极档实用
综合功能还是今天的玩具表强,不得不适应单一的二极档

记得楼主上次改过MF30

网友H:
越南的官方语言是京语,“京语”的说法来自京族,也就是广西的一个少数民族:它是越南的主体民族,类似于蒙古族和朝鲜族,它们在蒙古和朝鲜是主体民族但在中国是少数民族,京族是越南的主体民族(类似于汉族在中国)但在广西是少数民族之一。

和(中国)周边地区一样京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越南历史上使用“男字”(类似于韩国和日本的假名),法国首先在越南殖民,所以如今的越南文字是用法文拼写的一种文字。广西的壮语文字也差不多,你如果钱包里还有软妹币可以看看,除了汉语拼音还有一个用字母写的文字就是壮语 它和京语有一些类似(但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越南的官方语言是京语,“京语”的说法来自京族,也就是广西的一个少数民族:它是越南的主体民族,类似于 ...

谢谢科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3V电池可用一节14500铁锂,12V电池用23A或27A型12V电池,比方形的9V和15V电池便宜的多,这两种电池都很 ...

3v电池,我建议大家使用CR123A型的,3V/1500mA,Ф17×34mm。

网友:
引用 网友G:
3v电池,我建议大家使用CR123A型的,3V/1500mA,Ф17×34mm。

你推荐的电池力道不小,好在现在便宜了。当年相机用这个电池,可不便宜。

楼主:
对于改装为3.7V锂电池供电,我作了计算,计算结果如下(见下面2张图)。

上面这个改造方案的欧姆调零电位器安排跟一楼的不同,现在的安排下,对表头电流的控制能力更强(缺点是,欧姆调零时,调节稍嫌过敏)。因此,上面的改装电路,实际上,不仅可以用于改装为3.7V供电,而且也可以用于改装为3.0V供电。图中的10k欧姆调零电位器,也可以是12k。

下面附上我计算用的草稿:

16814855

网友D:
几年前因成色较差改过一个MF10,使用一节3.7V锂电(14500)和23A型12V电池,但由于笨重和电阻档测试电流偏大,不如用MF30和47(22中心值)改的使用效果好,一直使用率很低,现在都不知压在什么地方了,电路结构与老郑小烧老师的完全相同。对于x1~x10K档,3.7V电池在3.36~4.2V之间可正常调零,如果将其中的23K电阻换成22K,调零范围大概在3.3~4.1V之间,对于x100K档与未改之前基本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年前因成色较差改过一个MF10,使用一节3.7V锂电(14500)和23A型12V电池,但由于笨重和电阻档测试电流偏大 ...

用3.7V电池来改,x1档的电流确实偏大;用3.0v来改已嫌大。

你这个改造,竟然要改欧姆档10只电阻的阻值,动静太大。我上面的改造方法,仅需增加2只常见阻值的R101、R102即可,改造时,这2只电阻跨接在欧姆调零电位器的引脚上,操作上也方便。

楼主:
经老郑小烧提醒,现在修正1楼改造电路图中的一个错误。也即是,R104应为0欧姆,而不是100k。整个改造需增加3只常见阻值的电阻。

1、修正后的电路(改造前和改造后):

2、利用Multisim软件进行验证。

只核查了10K档和X100K档。图中,图左侧是改造后的情形,图右侧是改造前的情形。

下面是欧姆调零电位器调至最小值min位置时,代表的是他对新电池的适应调整能力。可看到改造前后,表头流过的电流基本一致。

下面是欧姆调零电位器调至最大值max位置时,代表的是他对旧电池的适应调整能力。可看到改造前后,表头流过的电流也基本一致。

最下面的图是无用图(编辑后也无法删除的错误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于改装为3.7V锂电池供电,我作了计算,计算结果如下(见下面2张图)。

已确认此帖子的3.7V改装电路有问题——X100k档时工作不正常。

今天借助multisim进行核实的其他情况具体如下:

1、如果按照我的简单改造路线(也即是,想要保留和使用原机主板上的欧姆档各个精密电阻),那么就不能把他改为3.7v供电。因为这种简单改造路线下的分流关系,总是会导致x100k档不能正常工作。

2、我曾跟帖提到过的记忆中的电阻取值“相互牵扯”,实际是因为出现了x100k档与其他档在分流方面的互相矛盾,以至于我当年要使用仿真软件Multisim来帮助核实。

3、1楼和27楼方案所设置的R102(取值为150k),是用于减少改装时给x1k、x10k档(主要是针对x1k档)带来的误差。现在的改装电路,因为表头部分的等效电阻稍高于改造前,会给X1档、X10K档、以及X100k档带来一定的误差,但比较小,属于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于改装为3.7V锂电池供电,我作了计算,计算结果如下(见下面2张图)。

这个24楼的改造电路,X100k档不能正常工作。现在对此电路的错误作更正。

     沿着24楼电路的路线,经过仿真,得到下面2种的新改装方法:

一、新的2种改装方法的优点与缺点

   (一)共同优点

    1、这2种方法均可用于3V改装,也可用于3.7V改装。

    2、不需修改原机的精密电阻。仅使用常见阻值的电阻。

    3、改装工作量少。

    (二)共同缺点

    1、欧姆调零的有效行程范围比原机小,也即是,欧姆调零时,嫌过于灵敏。 其中,X1~X10k档的有效调节行程约只有原机的20%,X100k档的有效调节行程约只有原机的25%。

   2、X100k不再是15V供电,而是18.7V供电(当改装为3.7V时)、或18V供电(当改装为3V时)——这个不一定是缺点,也可以是优点,暂且当作是缺点把他列出来。

    (三)单电阻改装法的优缺点

    优点是,改装最简单,主板上的元件、接线都不用改动。缺点是,X1k和X10k档的测量误差略比原机大,其中X1k相对较大。

    (四)双电阻改装法的优缺点

   优点是,所有档位都能保持原机的精度,也即是,测量误差不会增大。缺点是,改装时,需要更改PCB的走线(割铜箔)。

二、与1楼/27楼的三电阻改装法的对比

       1、1楼/27楼的三电阻改装法,仅能用于改为3V,不能用于改为3.7V。

       2、1楼/27楼的三电阻改装法,改装后的 X1k和X10k档的精度也是比原机略差。

       3、1楼/27楼的三电阻改装法,改装工作量大约处于新2种改装方法的中间。

       4、1楼/27楼的三电阻改装法,其X100k档仍保持为原机的15V供电。

       5、1楼/27楼的三电阻改装法,其欧姆调零的行程几乎跟原机一样,即是接近原机的100%。不会出现调节过于灵敏的情况,调节时的体验感有充分保障。

三、改装前的电路图

兼容版单双电阻改装(改造前).jpg

四、改装后的电路图

1、单电阻改装法

如下图。仅需增加1只电阻R101(4.7K),而且不需对PCB上的元件作修改。15V电池的接线需改动。

兼容版单电阻改装(改造后).jpg

2、双电阻改装法

如下图。增加2只电阻R101、R102,均为4.7K,需要对X100k档处的PCB走线(铜箔)作修改。15V电池的接线也需改动。

兼容版双电阻改装(改造后).jpg

兼容版单双电阻改装(改造前).jpg

网友E:
小鬼头 : Thank you so much !

(三)单电阻改装法的优缺点

    优点是,改装最简单,主板上的元件、接线都不用改动。缺点是,X1k和X10k档的测量误差略比原机大,其中X1k相对较大。

    (四)双电阻改装法的优缺点

   优点是,所有档位都能保持原机的精度,也即是,测量误差不会增大。缺点是,改装时,需要更改PCB的走线(割铜箔)。

I will choice option 四 , PCB cutting only 1 slot , no problem when need recover . And resistor easy to buy , i will choice 2W -1% metal film resistor . Today PCB after clean can dry and let's go to modifier.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24楼的改造电路,X100k档不能正常工作。现在对此电路的错误作更正。

     沿着24楼电路的路线, ...

现在贴一些multisim的仿真结果图

一、单电阻改装法

1、3V供电时X10k档的 欧姆调零电位器有效调节行程(与原机对比)

X10k档的有效min调节是25%,有效max调节是50%,总调节行程是25%~50%,仅为原机的25%(原机总调节行程为0%~100%)。

兼容版单电阻改3V(10k档Min调节时).jpg

兼容版单电阻改3V(10k档MAX调节时).jpg

2、3V供电时X100k档的 欧姆调零电位器有效调节行程(与原机对比)

X100k档的有效min调节是72%,有效max调节是100%,总调节行程是72%~100%,仅为原机的28%(原机总调节行程为0%~100%)。

兼容版单电阻改3V(100k档Min调节时).jpg

兼容版单电阻改3V(100k档MAX调节时).jpg

3、3.7V供电时X10k档的 欧姆调零电位器有效调节行程(与原机对比)

X10k档的有效min调节是12%,有效max调节是33%,总调节行程是12%~33%,仅为原机的21%(原机总调节行程为0%~100%)。

兼容版单电阻改3V7(10k档Min调节时).jpg

兼容版单电阻改3V7(10k档MAX调节时).jpg

4、3.7V供电时X100k档的 欧姆调零电位器有效调节行程(与原机对比)

X100k档的有效min调节是68%,有效max调节是96%,总调节行程是68%~96%,仅为原机的28%(原机总调节行程为0%~100%)。

兼容版单电阻改3V7(100k档Min调节时).jpg

兼容版单电阻改3V7(100k档MAX调节时).jpg

下面2个是编辑功能不能删除的错误图:

兼容版单电阻改3V7(100k档MAX调节时).jpg
兼容版单电阻改3V7(100k档MAX调节时).jpg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贴一些multisim的仿真结果图

二、双电阻改装法

1、3V供电时X10k档的 欧姆调零电位器有效调节行程(与原机对比)

X10k档的有效min调节是34%,有效max调节是62%,总调节行程是34%~62%,仅为原机的28%(原机总调节行程为0%~100%)。

兼容版双电阻改3V(10k档Min调节时).jpg

兼容版双电阻改3V(10k档MAX调节时).jpg

2、3V供电时X100k档的 欧姆调零电位器有效调节行程(与原机对比)

X100k档的有效min调节是71%,有效max调节是99%,总调节行程是71%~99%,仅为原机的28%(原机总调节行程为0%~100%)。

兼容版双电阻改3V(100k档Min调节时).jpg

兼容版双电阻改3V(100k档MAX调节时).jpg

3、3.7V供电时X10k档的 欧姆调零电位器有效调节行程(与原机对比)

X10k档的有效min调节是20%,有效max调节是43%,总调节行程是20%~43%,仅为原机的23%(原机总调节行程为0%~100%)。

兼容版双电阻改3V7(10k档Min调节时).jpg

兼容版双电阻改3V7(10k档MAX调节时).jpg

4、3.7V供电时X100k档的 欧姆调零电位器有效调节行程(与原机对比)

X100k档的有效min调节是67%,有效max调节是95%,总调节行程是67%~95%,仅为原机的28%(原机总调节行程为0%~100%)。

兼容版双电阻改3V7(100k档Min调节时).jpg

兼容版双电阻改3V7(100k档MAX调节时).jpg

网友E:
So if change value of Variable Resistor Zero Ohm can fix problem of this ?

楼主:
引用 网友E:
So if change value of Variable Resistor Zero Ohm can fix problem of this ?

改欧姆调零电位器的阻值,是解决不了上述的欧姆调零过于灵敏问题的。

这是因为,根源在于x100k档与其他档(比如x10k)对欧姆调零电位器所产生的分流作用需求不同,存在着明显的差距(gap)。

x10k等档位的需求是,希望欧姆调零电位器的分流效果要更大一些。

x100k档位的需求是,希望欧姆调零电位器的分流效果跟原来一样,不要增大。

现在的欧姆调零电位器的阻值,已算是相当合适的值,刚好能容纳这2种需求,没有太多的调节行程浪费(只浪费了约20%)。

multisim显示,改装后实际起作用的欧姆调零电位器的行程,只有上半部分的约71%~99%位置(给x100k档使用)、和下半部分的20%~43%位置(给x10k等档位用)。中间的43~71%位置的行程,是不起作用的,而这正是上面2种需求的差距(gap)所带来的。

如果改动欧姆调零电位器的阻值,最多也只是做到,将原来的20%~99%扩展为0%~100%,也即是,把浪费的20%行程利用了起来。但即使是这样,欧姆调节的行程仅增大为原来的约1.25倍,没有实质性的改善,还是比改装前小了很多、还是嫌欧姆调零过于灵敏。

这个改装后的欧姆调零过于灵敏的问题,其实是由于我们不改动原机那9只精密电阻而必然带来的副作用,也是不改动原机那9只精密电阻所要付出的代价。

如果不改动原机那9只精密电阻、又想完美解决改装后的欧姆调零过于灵敏的问题,还是有办法的,但要付出另一种代价,即是,需要给x100k档增加一只15v高压电池——这就是增加高压电池改装法。

采用高压电池改装法后,x100k档的供电由15v变为30v,这样,x100k档对欧姆调零电位器所提出的需求,会趋近于x10k等档位,上面所述的2种需求的差距(gap)得以大大缩小,并且有相当大的部分重合,因此,能够大幅改善欧姆调零有效行程不足(即欧姆调零过于灵敏)的问题。

可以预计,高压电池改装法将有如下特点:

1、基本不存在欧姆调零过于灵敏的问题。

2、所有电阻档的测量精度不低于改装前。

3、仅需增加2只常见阻值的电阻。

4、改装工作十分简单,只需改动欧姆调零电位器的接线,主板pcb上所有零件和接线都不用改。

晚一点时间,我用multisim软件仿真一下这个高压电池改装法,把仿真结果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鬼头 : Thank you so much !

(三)单电阻改装法的优缺点

我建议你:

1、先试试单电阻改装法,看看欧姆调零过于灵敏的问题严重不严重。如果你能够接受,那么,再按双电阻改装法来改装。

2、如果你不能接受,那么,就要考虑采用增加高压电池改装法。这样,能够避免对主板pcb做出不必要的改动和伤害。

楼主:
引用 楼主:
改欧姆调零电位器的阻值,是解决不了上述的欧姆调零过于灵敏问题的。

这是因为,根源在于x100k档与 ...

三、增加高压电池的3V/3.7V供电改装法——高压电池改装法

(一)高压电池改装法的优缺点

   优点已在34楼列出。但34楼所述的增加电阻数量有误,实际改装需使用3只电阻。高压电池改装法可用于改为3.0V供电,也可以用于改为3.7V供电。

   缺点就是多使用一只15V电池,100k档将由15V供电变为30V供电(或许这也能算作是优点)。

(二)改装后的电路图

    如下图,一共要改动5个地方,但都是在主板PCB之外改的,比较容易实施。

    改为3.0V时,R101=27k,改为3.7V时,R101=22k。

高压电池改装法(改造后).jpg

(三)欧姆调零行程的multisim仿真结果

1、改为3V供电时

(1)X10k档的 欧姆调零电位器有效调节行程(与原机对比)

X10k档的有效min调节是35%,有效max调节是100%,总调节行程是35%~100%,为原机的65%(原机总调节行程为0%~100%)。

高压电池改装法(改3V)(10k档Min调节时).jpg

高压电池改装法(改3V)(10k档MAX调节时).jpg

(2)X100k档的 欧姆调零电位器有效调节行程(与原机对比)

X100k档的有效min调节是40%,有效max调节是94%,总调节行程是40%~94%,为原机的54%(原机总调节行程为0%~100%)。

高压电池改装法(改3V)(100k档Min调节时).jpg

高压电池改装法(改3V)(100k档MAX调节时).jpg

2、3.7V供电时

(1)X10k档的 欧姆调零电位器有效调节行程(与原机对比)

X10k档的有效min调节是1%,有效max调节是64%,总调节行程是1%~64%,为原机的63%(原机总调节行程为0%~100%)。

高压电池改装法(改3V7)(10k档Min调节时).jpg

高压电池改装法(改3V7)(10k档MAX调节时).jpg

(2)X100k档的 欧姆调零电位器有效调节行程(与原机对比)

X100k档的有效min调节是48%,有效max调节是99%,总调节行程是48%~99%,为原机的51%(原机总调节行程为0%~100%)。

高压电池改装法(改3V7)(100k档Min调节时).jpg

高压电池改装法(改3V7)(100k档MAX调节时).jpg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增加高压电池的3V/3.7V供电改装法——高压电池改装法

上一帖的电路仿真较为匆忙,还没有针对3.0V供电给改装电路作专门的优化。

修改R101的取值,令R101=47k,即可对该电路作优化。优化后的欧姆调节行程,X10K等档位达到原机的77%,X100K档位则达到原机的66%,可有效解决前面所述的欧姆调零过于灵敏的问题。

当欧姆调零电位器处于中央位置时,原机的表头部分等效总电阻为9.76k,改装后这部分电路的等效总电阻为9.65k,且变动范围比原机小,因此,改装后所有档位的测试精度不会下降(理论上,在电池电压过低和过高时,精度比原机还略佳)。

四、高压电池改装法的3.0V改装

      下面是优化后的改装电路图:

高压电池改装法(3V专用版)(改造后).jpg

二、相关multisim的仿真结果

   1、X10k等档位的 欧姆调零电位器有效调节行程(与原机对比)

X10k档的有效min调节是11%,有效max调节是88%,总调节行程是11%~88%,为原机的77%(原机总调节行程为0%~100%)。

高压电池改装法(3V专用版)(10k档Min调节时).jpg

高压电池改装法(3V专用版)(10k档MAX调节时).jpg

  2、X100k档的 欧姆调零电位器有效调节行程(与原机对比)

X10k档的有效min调节是15%,有效max调节是81%,总调节行程是15%~81%,为原机的66%(原机总调节行程为0%~100%)。

高压电池改装法(3V专用版)(100k档Min调节时).jpg

高压电池改装法(3V专用版)(100k档MAX调节时).jpg

网友:
Dear 小鬼头

Okie, to day i go to electronic store and buy resistor and Zero Ohm Variable Resistor, Same size, same watt power and it's wire wound variable resistor.

I finish clean contact selector and prepair solder resistor to PCB

网友:
引用 网友H:
越南的官方语言是京语,“京语”的说法来自京族,也就是广西的一个少数民族:它是越南的主体民族,类似于 ...

学习学习,原来如此。

网友I(2024-03-22):
引用 楼主:
这个24楼的改造电路,X100k档不能正常工作。现在对此电路的错误作更正。

     沿着24楼电路的路线, ...

小鬼头老师,请教一下,所以最终的方案,用3.7V电池供电,100K时用15V电池的话,是按这两个图来改是吗?我的是MF10,可以这样改吧?

方案1

方案1

方案2

方案2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鬼头老师,请教一下,所以最终的方案,用3.7V电池供电,100K时用15V电池的话,是按这两个图来改是吗? ...

1、你可以先试试你这图里的第一个。这个方案的缺点是欧姆调零太灵敏、x1k档误差稍大。

2、如果觉得欧姆调零没问题,嫌x1k档误差不够好,那就试试你这图的第二个。

3、如果觉得欧姆调零不好用,那就采用高压电池改装法,即是那位越南网友使用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1、你可以先试试你这图里的第一个。这个方案的缺点是欧姆调零太灵敏、x1k档误差稍大。

2、如果觉得欧 ...

感谢回复。
再请教一下,30V的电池,一般用什么方法实现比较好?除了在开盖子在里面放多一个。

楼主:
你可以借鉴越南网友的做法,用10块钮扣电池(3v的)叠加得到。至于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好。用钮扣电池应该也可以使用很长时间,因为x100k档的工作电流很小(约30uA)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借鉴越南网友的做法,用10块钮扣电池(3v的)叠加得到。至于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好。用钮扣电池应 ...

感谢小鬼头老师指导,准备参考越南坛友做法改MF10。
再请教一下,手头还有一块MF64,有空可以再帮忙看看是否可以改3.7V锂电供电?

MF64原理图

MF64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谢小鬼头老师指导,准备参考越南坛友做法改MF10。
再请教一下,手头还有一块MF64,有空可以再帮忙看看 ...

时间匆忙,我手算了一下,下面的附图方法你可以试试(只需增加2只电阻,但要改高压电池):

编辑:图中1k是笔误,R101应该为2k。mf63应该为mf64。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时间匆忙,我手算了一下,下面的附图方法你可以试试(只需增加2只电阻,但要改高压电池):

When you have free time , please collection all multimeter model can change to 3 3.7V battery in resistors range . It's help for keep long time and make to document for deep learning

当您有空的时候,请收集所有型号的万用表,可以换成3个3.7V电池的电阻范围。它有助于保持长时间,并为深度学习制作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E:
When you have free time , please collection all multimeter model can change to 3 3.7V battery in r ...

我不可能把所有能改3V/3.7V供电的表,都画出他的改装电路图出来。

我倒是可以把我改装的思路写一下(见下面我的手稿图):

1、要把1.5v的表改为3.7V,那么,就要设法给表头增加一个分走一部分电流的支路。3.7v/1.5v=2.46667,因此,需要分走原表头40.8uA的1.46667倍的电流。

2、用欧姆定律,经过一番计算,可计算得到,约2.05k电阻能分走这么多的电流。2.05k可近似取2k,得到R101=2k。

3、由于R101与原来表头电路并联,引致这个支路的电阻下降。为了保证欧姆档的内阻不变,那么这个支路的总阻值要跟改造之前相同。经过一番计算,计算得到增加一只R102=1.8k的电阻,能保持这个支路的总阻值不变。

4、对于x10k档来说,仍要被分走了上面这么多的电流,因此,x10k档的供电电压需要提高,才能让表头支路得到x1k等档位相同的电流。严格来说,应该让15V变成37V才对。

但由于欧姆调零电位器的存在,允许电源电压低一些,所以,我在没有核算的情况下,让那位网友先试一试15V改成30V。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不可能把所有能改3V/3.7V供电的表,都画出他的改装电路图出来。

我倒是可以把我改装的思路写一下( ...

图片压缩得太厉害,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