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超外差收音机是如何解决统调问题的

楼主(2024-01-12):
以前的超外差收音机,天线输入回路和本振回路都是用可变电容调谐的,两者的统调靠垫整电容和并联的微调电容实现。后来回路里用了变容二极管,再后更用合成频率发生器。那么这些外差式收音机还要不要“统调”?如果要,它们是用什么方法实现的呢?
请高手们科普一下。

网友A:
樓主朋友提到的都是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模擬接收機構架的變化。其中以頻率合成方式提供本振信號的為末代模擬數字化接收機的最高水平,並與下一代單片機控制頻率的頻率合成方式相銜接。

由於在架構上采用了二次及三次變頻方式,其傳統的統調方式不再需要,而是通過單片機的控制掃描,讀入每一個接收頻率所需的控制電壓並經A/D存儲起來,這可使面板指定頻率後由單片機直接讀取所需的控制字,從而產生對應的控制電壓。

上面說的是最末一代的模擬接收機(或收音機)的過程。新一代的就是所謂軟件定義無綫電即SDR,那就是另一囘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了解的一些结构,普通晶体管分离元件的是可变电容调谐,高低覆盖统调。类似SSD007这种PLL的收信机,输入 ...

现在追求极致的收信机,前端依然是用窄带调谐的,比如Yeasu FTdx-101D/MP,ICOM IC-7851和IC-7800,Hilberling PT-8000A的接收机部分。而且这个调谐不能用变容二极管,而是要实打实的电机驱动空气可变电容(IC-7800)或者是用继电器切换高Q电容的组合(FTdx-101D)。这么做的目的早已和收音机不同:镜像抑制、选择性、灵敏度什么的早就因为收信机的架构而不是问题,调谐主要目的是为了衰减带外信号减少互调失真,尤其是为了应对有强邻频信号干扰的情况。所以必须使用空气可变/高Q电容,而不能用简单的变容二极管,才能使得调谐电路本身尽量不产生额外的互调失真。

网友:
同问,DSP收音机磁棒上的线圈位置是不是随便放?还有线圈的圈数多一点或少一点是不是对整机灵敏度选择性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朋友提到的都是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模擬接收機構架的變化。其中以頻率合成方式提供本振信號的為末代模 ...

好老师啊。经常性的解疑答惑

网友C:
我了解的一些结构,普通晶体管分离元件的是可变电容调谐,高低覆盖统调。类似SSD007这种PLL的收信机,输入是几个带宽的预选滤波器,只需要根据接收频率切换特定的输入预选滤波器就行了。软件无线电也就是SDR这种机器和PLL机器类似,靠切换预选滤波器。貌似没有其他方式了。统调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现代接收机都是宽带化,数字化。不会去绞尽脑汁涉及跟踪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影响不大,DSP的磁棒天线不需要谐振。

DSP芯片算不算是单片机的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DSP芯片算不算是单片机的一种?

DSP芯片的属于SDR,就是软件无线电,内部全部处理了。不用调谐。当然你加上也是可以的。性能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影响不大,DSP的磁棒天线不需要谐振。

是影响不大,但原因不是因为DSP的磁棒天线不需要谐振,而是常见的那几个几个收音机“DSP”芯片会自动调谐。Si47xx,TEF668x系列的芯片对磁棒天线都是要用内部的变容二极管来调谐到谐振的,否则中波也做不到那个灵敏度。当然代价就是这些DSP在中波的调谐手感很差,因为每此频率转换之后需要一段时间来寻找谐振点,在此期间就要先静音(大概几十毫秒),所以调谐的感觉就会不连续

网友:
引用 网友D:
DSP芯片算不算是单片机的一种?

DSP是一種專用於處理數字信號的處理器,不是單片機。由於結構上的特點,特別適合處理經過A/D變換后的信號,所以最初的軟件定義無綫電項目(即SDR)就選擇了它。近年由於高速單片機的發展其能力已經達到或超過了DSP,所以一些低檔的商用SDR項目不再使用DSP,例如Si47xx系列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追求极致的收信机,前端依然是用窄带调谐的,比如Yeasu FTdx-101D/MP,ICOM IC-7851和IC-7800,Hilbe ...

弥补了我的盲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