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天线为什么不能竖着放

楼主(2024-01-13):
电磁场不是弥漫着的么?为什么磁性天线不是竖着放

网友:
无线电波发射时都是极化波,所谓极化波是指电波的电场或者是磁场是固定的方向,我们知道,电场和磁场方向是垂直的,通常我们把电场的方向作为一个电磁波的方向,当电场方向是垂直的时,就称为垂直极化,水平时就称为水平极化,当天线的极化方向与电磁波的极化方向一致时,增益最大,垂直时增益显小,理论上为0,但实际上还是有反射波和散射波的存在,这些波的极化方向有点乱了,所以实际上不为0,但很小了。中波传播以地波为主,同时发射天线也是有方向性的,通常发射天线是拉的一根电线,在垂直这根天线的方向信号最大,而天线指向的方向信号理论上为0,因此,中波天线基本上都是GP天线,就是所谓垂直天线,这样垂直天线的方向也就是水平面方向360度都是最大的,如果用水平天线假设是东西方向拉的,则在南北方向信号最好,但东西方向信号非常差,这不是我们希望的。短波天线则不一样了,水平和垂直区别不大,这是因为传播的途径比较复杂,可能经过电离层反射和地面的再反射等,方向就会变化,所以短波用垂直极化的和水平的基本上没有区别。因此,中波的电波基本上都是垂直极化的,而我们用的磁棒天线属于磁场天线,因此要采用与发射端一致的方向,就是磁场水平。
另外 还有一种极化方式称为圆极化,所谓圆极化实际上是指这个电场方向是在随时变化的,不过是有规律的变化,是旋转的,在空间传播一个波长就转一圈,这种主要是用在卫星通信上,因为卫星在天上不停的转,天线的极化方向对于一个地方是水平的,但对于另一个地方却可能是垂直的了,这样比较麻烦,所以就弄了这个圆极化,圆极化也是有方向的,但是是旋转方向,所谓左旋和右旋,我们看到的那种像一根弹簧的天线就是圆极化天线,这样只要用不同方向的天线就能避开另一个方向的干扰。

网友:
有改变极化方式的功夫不如把收音机放躺下。
只有少数立式袖珍收音机、为了加长磁棒、迫不得已将磁棒竖着放。

网友:
改革开放前,HK的电台受到我家附近的宝岗一个干扰台干扰了中文台(全是汽船声),两个英文台不干扰,但是HK在东南方向,宝岗在正西方向,将收音机正面向东南方向就可以隐约收听到。这可能就是磁场的方向原因。

网友:
磁棒,水平放,

能够最大,最多切割磁力线,从而获得信号能量。

网友:
由于电台播发的无线电被中的磁场方向是水平的,所以当磁性天线水平放置指向电台时,会聚集最多的磁力线。而磁棒轴向指向电台方向时,感应信号会大大减少,这说明磁性天线具有方向性。它可以提高收音机的选择性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
磁棒具有较强的导磁能力,它能聚集空间无线电波的磁力线,在线圈中感应出较大的信号电压,使收音机灵敏度得到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电台播发的无线电波中的磁场方向是水平的,所以当磁性天线水平放置指向电台时,会聚集最多的磁力线,而磁棒轴向指向电台方向时,感应信号会大大减少这说明磁性天线具有方向性,它可以提高收音机的选择性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
电磁波分为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磁棒和天线也有接收方向,二者要重合才能获取最大信号强度

网友:
可以啊,怎么不行。现在的收音机竖着放外形做的丑,竖着放也能收到信号

网友:
7楼正确与发射天线极化方式有关。

网友:
玩过卫星接收的更容易理解“极化”

楼主:
卫星接收高频头有极化片,可以改变极化方向。能用在这里把水平极化改变成垂直极化吗?

网友A:
不懂。曾经把半导体竖着听效果很差,所以得出结论磁棒不能竖着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曾经把半导体竖着听效果很差,所以得出结论磁棒不能竖着用。

不一定,短波段某些遠地信號有時候會發生極化方向偏移或反轉,收音機竪起來就可改善信號質量。波長越短這種情況越容易發生,調頻段就更明顯了。如果玩過150MHz頻段、430MHz頻段,那就一切都明瞭了。

网友:
中波发射塔本身就是发射天线,为垂直极化,电场方向为垂直。磁场方向垂直于电场,即磁场方向为水平,故磁棒需要水平放置才能感应最强的 电磁波中的磁场能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短波段某些遠地信號有時候會發生極化方向偏移或反轉,收音機竪起來就可改善信號質量。波長越短這 ...

哈哈哈~俺就试过中波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俺就试过中波呀。

那也不一定,中波靈敏度要是比較高的話,磁棒就可以竪起來而沒有明顯的音量變化。磁棒越短,影響越小。

网友C:
磁棒天线主要用来接收磁场,而中波发射的磁场是水平的,因此磁棒天线要横放。拉杆天线则要竖放(垂直天线么) 。

而调频发射正好相反,其磁场是垂直的。所以如果不考虑超高频电波在室内来回反射的情况(比如在室外),调频机的磁棒天线要竖放,而调频机的拉杆天线最好是横放。在室内则说不清了,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用磁棒天线的调频机不多,但还是有,比如日立的KH-1550。它同时具备双拉杆天线及一段约30mm直径的粗短磁棒(垂直放置)。据生产商吹嘘它是当时灵敏度最高的调频机。实际也不过尔尔。

楼主:
我总觉得无线电波的传播理论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总觉得无线电波的传播理论是有问题的。

能有勇气这样想的人寥若晨星。希望你能证明这一点。

楼主:
电场变化产生变化的磁场,磁场再变成电场,波是向着四面八方扩散出去的。那么远处的磁场电场就应该是变成没有方向的均匀状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棒天线主要用来接收磁场,而中波发射的磁场是水平的,因此磁棒天线要横放。拉杆天线则要竖放(垂直天线么 ...
在室内则说不清了,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顯然在室内的各種角度的反射造成了極化方向偏移或反轉,這應該是説得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场变化产生变化的磁场,磁场再变成电场,波是向着四面八方扩散出去的。那么远处的磁场电场就应该是变成没 ...

您前面说对了,后面的理解问题就是出在这个“波”上,实际的传播应该是始终与发射天线周围的交变电磁场一样的“波”,到了远方也是电场磁场相互正交的“波”,仅仅是路途遥远衰减到幅度很小了而已。其实发射与接收可以这样理解,我们接收的电台发射天线就在身边不远,天线高度也给想象成一米内的长度垂直与地面的一个假想“天线”,这样用磁棒接收电磁波的磁场分量的情形就理解了。中波波长太长不好做实验,用UHF段的对讲机来研究电磁波的收发与电波的极化就很直观了,半波振子中点接个微型钨丝灯泡就行了。

网友:
收音机的拉杆天线一般都是垂直使用,拉杆天线接收的是电磁波的电场分量,说明电场的振动方向与地面垂直。根据电场与磁场垂直的特性,那么磁场分量就与地面水平。磁棒要与地面水平,才能最大程度的吸收水平的磁力线,在线圈中感应出最大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总觉得无线电波的传播理论是有问题的。

电波传播理论比较深奥,但没有问题。现实中的情况比理论复杂得多,所以理论不一定都能立刻解决。
如果这套理论有问题,那就造不出“隐形战机”之类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不一定,中波靈敏度要是比較高的話,磁棒就可以竪起來而沒有明顯的音量變化。磁棒越短,影響越小。:l ...

L大说的是个案,大多都是横着用能收到的竖起来就不行了。俺在想要是在发射塔下是不是把磁棒抽出来扔了也能很响了啊。哈哈哈哈~

楼主:
这个跟隐形战机造不造得出没有太必然的关系。电磁波是先观察到现象再从中总结出经验,然后才提出假设理论来解释实验现象。即使是没有理论或者理论与实验现象有些出入也不影响到造隐形战机。因为造什么都是先查表的,这些表都是实测数据。几乎所有的工程都靠查表,没人敢通过公式计算的结果设计一架飞机。这些不是设计一个简单的电阻串并联电路。工程师学设计接触到的是非常多的经验公式,是为了便于理解所学的理论,而实际设计都要查表,多大的标准螺丝能承受多大的拉力,什么型号的轴承能承受多大的负荷,没有标准件的时候查表设计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螺纹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拉力。等等等等,都是靠表格,也就是各种数据。所以,我觉得物理学和工程学不一样,物理学可以出错,工程学不能出错。

网友D:
能啊,用扁磁棒。你把线圈顺着缠也就是按传统缠法的垂直放向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啊,用扁磁棒。你把线圈顺着缠也就是按传统缠法的垂直放向缠。

不行的。因为垂直方向的磁场没有发生变化。

台式机就只能用外接天线。磁性天线不能竖着放,就产生了方向性,而台式机是不方便调整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