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哥哥弟弟帮助一下。电视坏了

楼主(2024-01-13):
因我没技术。不会弄。一台电视开不了机。遥控器打开了就停在牌号上,过一会就待机了。据说是康佳的。显示KKTV。怎么弄啊?或者有能帮助修好的哥们我给你寄过去。快过年了。没电视不行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如果邮寄的话,运费要超过在当地的修理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哥们。我老了。一辈子就成功做了一个二极管电话耳机组成的收音机。还是8岁那年。现在身体不好了。头 ...

现在的电子产品,已不是拥有电子基础知识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几乎都有硬件(主要元器件)和软件故障之分……
硬件坏,软件找不到它,就会没法和它建立相关联系。
硬件是好的,软件如果出现错误,造成软件不能识别它,硬件它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_^

网友:
系统出问题了,重新刷系统就好了。如果你不会刷,就给康佳客服打电话,他们上门服务,要收费的。如果仅仅刷机,估计80元。

网友:
开机卡死?做系统试试,邮寄太麻烦了

楼主:
我们这里是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没有康佳售后啊。一快大点的板有16开本子大小一个有两个烟盒大小。应该是大的有毛病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是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没有康佳售后啊。一快大点的板有16开本子大小一个有两个烟盒大小。应该是大 ...

一块电源板+一块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是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没有康佳售后啊。一快大点的板有16开本子大小一个有两个烟盒大小。应该是大 ...

联系一下售后。他们可能有人驻点,或者与其他公司合署办公。

网友:
多大尺寸,不行的话,还不如买台新的。

网友:
你拍个照看看,主板可以在淘宝上搜,如果主板有问题,买块直接换上试试!

网友A:
我挂在厨房里的21寸先锋,有时不能完成启动,求助贴挂了几天。没有得到解决方案。上网查了下,通病。直接30块卖掉了。很少用,成色特好,系统的事,没辙。那也得扔。

网友:
换新吧,来回折腾没意义,华为53寸1K6,前两年买的

楼主:
谢谢哥们了。联系售后了。说打电话联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呢。50寸的。可惜了。上淘宝看看吧。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挂在厨房里的21寸先锋,有时不能完成启动,求助贴挂了几天。没有得到解决方案。上网查了下,通病。直接30 ...

自己没有电子基础技术,师傅们想帮你也没法和你沟通啊。
所以,还是要好好学习一点电子技术,打好电子产品维修的技术基础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没有电子基础技术,师傅们想帮你也没法和你沟通啊。
所以,还是要好好学习一点电子技术,打好电子产 ...

系统板的问题,即使闲鱼换块,仍有可能重犯的可能,因为是通病。涉及到系统,我觉得谁家的产品谁干。除非能搞到资料。所以现在多数非厂家修电视的就是换几大件。赶上系统和液晶板问题就几乎等于把电视机判了死刑。电子技术基础问题不大,但是缺乏耐心和勇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没有电子基础技术,师傅们想帮你也没法和你沟通啊。
所以,还是要好好学习一点电子技术,打好电子产 ...

谢谢哥们。我老了。一辈子就成功做了一个二极管电话耳机组成的收音机。还是8岁那年。现在身体不好了。头脑也慢了。但还是很喜欢电子的玩意。没事就来看看。谢谢了大家。

网友:
根据主板版号找刷机软件,下载到U盘,重新刷机。具体操作上网学习。

网友:
主板要根据型号写数据,很麻烦的。型号对不上不能用,你这样的情况是有些元件坏了。检查一下电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板的问题,即使闲鱼换块,仍有可能重犯的可能,因为是通病。涉及到系统,我觉得谁家的产品谁干。除 ...

现在有的厂家,只是打着捞一把的心理在赚昧心钱。
有些厂家,售后还是比较好的。前提是我们必须保存好购机的发票、产品说明书、厂家的维修服务的联系方式,你打电话过去,一般会得到他们的技术支持。

网友C:
看看和我的故障现象一致吗?更换的EMMC存储芯片,也是矿友帮更换的,费用不算大。
KKTV液晶电视K49开机卡在“KKTV”画面 - 〓综合维修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57043&extra=

网友D:
可以尝试售后,
说一个经验,买了一个冰箱。2年后坏了,冰箱正面数字不断跳来挑去不制冷、联系售后说要600元维修费。冰箱买的时候是2100多,坏的时候已经降价到1800左右,觉得花600元不划算。再次联系售后指定的维修师傅。师傅说,要么是指示面板坏,要么就是冰箱后面的线路板坏。得到提点,立即宝宝。找到线路板85元包邮,决定搏一搏,居然就是这线路板。节省了500多。仅供参考。

网友:
一直都没有维修拆出来的这块线路板,

网友:
我家电视也是,开不了机。里边是两块大板(电源和主板)。x宝里买主板(60元),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尝试售后,
说一个经验,买了一个冰箱。2年后坏了,冰箱正面数字不断跳来挑去不制冷、联系售后说要600 ...

我的空调没有那么幸运 ,害得老头爬到外机仓修理,也没有修好,买了主板工作了时间不长,又坏了,商家不错,免费退回板子。对X的空调没好感了,两台都是类似的毛病,一个六年,一个十年。六年的厂家免费换新的。十年的自己掏钱换新的。

网友:
如果你能确定是主板问题、自己修不了、可以X宝上搜索 “电视机主板维修” 就可以找到专业维修店,与他详细交流故障现象,把板子寄过去10天左右就能寄回来。主板型号不同、价格不同,一般70~100元之间。我就在X宝搜到的,修复了LG42吋液晶主板,花了100元。我这个主板是带3D功能的、比大多数主板复杂的多、也很大。使用4~5年了,一直很好。
也可以直接网上买相同型号的二手拆机板换上,省时省力、还便宜......

网友:
2个月前,自家的 海信55开机卡“智能系统启动中……”,问售后说要刷机。总之没用他。后来在某宝上花10元买了同型号的刷机包,自己刷的(有指导)。一次成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是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没有康佳售后啊。一快大点的板有16开本子大小一个有两个烟盒大小。应该是大 ...

维修链接已经发给你了,供参考。

网友:
“KKTV”应该不是康佳,应该是个小品牌。可以淘宝买套块跟液晶屏匹配的万能板,换板解决一切问题。杂牌电视现在很便宜,55寸的(窄边框左右宽度一米二)网上买只要几百元,32寸可能500都不到,,可以考虑买一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和我的故障现象一致吗?更换的EMMC存储芯片,也是矿友帮更换的,费用不算大。
KKTV液晶电视K49开机卡 ...

是的。一样的毛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维修链接已经发给你了,供参考。

谢谢哥们。发什么地方了呢?我只有手机上网。找不到啊?

楼主:
感谢哥们了。从特别买的软件包括U盘。50文。不错,不贵。售后打来电话了。说有可能得换芯片。如果不是软件问题就还是麻烦售后吧。再次感谢哥们。

网友:
这个故障大概是系统错误 或者自带的存储器寿命挂了  如果家里使用电视盒子 可以考虑更换成万能驱动板 外接信号用 店家一般提供刷入服务  只要把液晶屏的型号告诉客服 客服会刷入配套的参数 拿回来只要接上液晶屏排线和喇叭线和供电就可以使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47cd523cTb94KB

网友:
我给你的那个链接好像打不开了,你X宝搜搜、类似的店铺有不少呢,联系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