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力发电机为何只有三个叶片?

楼主(2024-01-13):
弄成5个不是可以更好地发挥风力,力气更大么?

网友:
叶片数目越多平衡越困难,塔身的承重强度也要相应加强,算下来成本增加不少,3个叶片是经过反复试验后得出的最优性价比

网友:
成本和效率不成比例

网友A:
风叶后面存在一团涡流,螺旋桨桨叶尺寸越大涡流尾迹越长涡流气压越低,当风扇过多过密时这些涡流就越有可能合并,在螺旋桨后边形成整体的涡流区,形成很大的阻力,塔身强度要求就会很苛刻

由于这个原因,当我们需要最小的旋转力和最大轴向力(就是螺旋桨产生的推力)时就做成扇叶密集的螺旋桨,让这些涡流尽快合并形成整体涡流,比如大型舰船的推进螺旋桨的盘面比就接近百分之百(也就是螺旋桨的桨叶展开面积几乎等于螺旋桨尖画出的总圆周积),当我们需要最大的旋转力和最小的轴向力时就用盘面比小的螺旋桨,让涡流尽早分离,比如风力发电机的桨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叶后面存在一团涡流,螺旋桨桨叶尺寸越大涡流尾迹越长涡流气压越低,当风扇过多过密时这些涡流就越有可能 ...

那么飞机也需要轴向推力,为啥桨叶也是窄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飞机也需要轴向推力,为啥桨叶也是窄长的?

转速不一样,轮船螺旋桨每分钟100多转,飞机螺旋桨每分钟3000~4000转(叶尖线速度不超过300米/秒)

网友C:
度娘那里这样的题目很多,拿来这里讨论,呵呵
=================================================================
风力发电机为何都是3片扇叶?看完涨知识了

随着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关注,风力发电逐渐成为了一种可持续的能源形式,被广泛应用于电力供应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会好奇为什么风力发电机总是采用三片扇叶的设计。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分析这个问题,让您理解三片扇叶的设计原理。

一、三片扇叶的历史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三片扇叶的历史。早期的风力发电机设计采用两片扇叶。然而,这种设计并不是最优的,因为它只能利用来自风的一部分动能。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风能,就需要增加扇叶的数量。
在20世纪初期,德国的风力发电市场开始崛起。当时的研究人员发现,三片扇叶是最有效的设计方法。三片扇叶可以更好地捕捉和转换风能,同时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噪音水平。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三片扇叶成为了风力发电机的标准设计。

二、理解气动特性
接下来,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气动学方面的知识。风力发电机的扇叶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捕捉风能,并将其转化为机械能。这就需要一个具有良好气动特性的设计方案。
气动特性是指扇叶在旋转时与空气相互作用的特性。这种相互作用会产生升力和阻力。升力是指垂直于风的方向上的力,而阻力则是指与风方向垂直的方向上的力。
三片扇叶的设计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升力和降低阻力,这使得它能够旋转更快、更平稳。相比之下,如果只采用两片叶片,那么它们的位置和角度可能不利于捕捉足够的风能,因此设计效率和稳定性都无法达到最佳状态。

三、造型美观
除了技术性原因外,三片扇叶的设计还具有美学特点。三片扇叶的设计比其他设计更加对称和美观。采用三片扇叶可以遵循黄金分割比例原理,也可以实现更优美的设计比例。

四、降噪处理
最后一个原因是降低噪音。三片扇叶的设计可以降低风力发电机运行时产生的噪音水平。这是由于三片扇叶可以更均匀地分布风力,这种设计可以减少叶片与空气之间的涡流和压缩气体的振动。相比之下,其他设计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噪音和震动,同时还影响到周围环境的舒适度。

结论
在总体来看,采用三片扇叶的设计是风力发电机最常用的设计方案,因为它具有更高的效率、更稳定的性能、更美观的外观和更低的噪音水平。尽管科技不断进步,未来也许会出现新的设计,但目前三片扇叶仍被视为风力发电机设计的黄金标准之一。

===================================================================
在额定风速下,发电功率与风轮扫掠面积成正比,即200个叶片的风轮与1个叶片的风轮都可以产生同样的功率。
从上图看可以看出随着叶片数量的增加,风能利用的系数也在增加,但是在从3叶到4叶到5叶的过程中,风能利用系数增加的幅度,相比于1叶到2叶到3叶的增加的幅度要小很多,从成本角度讲,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力发电机为何都是3片扇叶?看完涨知识了

随着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关注,风力发电逐 ...

这种网文纯粹是车轱辘话,颠来倒去没有价值东西。

网友D:
这些解释我都看懂了,然而我还是无法突破我的直觉悖论:那么多漏掉的风,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吧,效率咋就高了呢?

网友:
应该5片会增加阻力降低转速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些解释我都看懂了,然而我还是无法突破我的直觉悖论:那么多漏掉的风,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吧,效率咋就高了 ...

我也觉得应该如此,叶片应该像汽轮机那样密密麻麻,但是这么大的迎风面积产生的作用力,用什么东西来支撑这个风力发电机和叶片呢?

网友:
如果你想完全捕捉风力势能,就得让风速最后慢下来甚至停止,但前面的空气停止或减慢流动后,后面过来的风就受到阻力,所以如果你想让轮机最大收获风力,就得有牺牲,另外风电的风叶还有和螺旋浆飞机一样的变浆,都是为了适应实操中提高响应速度和转换效率用的,讲效率意味着,理论总结的方法就是为了减少客观规律限制的环境条件的损失,然而再怎么努力,总还是会有点损失,如果什么都没有一点损失,还要这个喜欢折腾的世界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度娘那里这样的题目很多,拿来这里讨论,呵呵
================================================ ...

这种网文,就是把三片叶子套换成五片叶子也同样适用,改个数字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飞机也需要轴向推力,为啥桨叶也是窄长的?

飞机也不例外,也是平衡发动机旋转力矩和螺旋桨推力做出的选择,再根据结构重量做出的最优化方案,飞机上最重要的指标是结构重量,很多工业设计都是各方面平衡后的结果

网友:
电产生风和风发电道理一样的。看看服务器散热风扇,动不动上万转,工业电风扇也行,哪个叶片是尖的?

风发电,动平衡和成本才是主因,其它都是次要因素…

网友:
风力大电不稳定,我看过内蒙古电视节目,那里主要用风力发电来做饭和白炽灯照明,白炽灯经常坏。电视手机主要通过太阳能电池存在电瓶里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应该如此,叶片应该像汽轮机那样密密麻麻,但是这么大的迎风面积产生的作用力,用什么东西来支撑 ...

每次看到你回复我就以为我的显示屏上有一个小虫在爬。

网友:
理论有时还弄不清楚,那就得用试验来确定,所以不一定找得到权威的说法,要以实际效果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