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1铜片唱针的问题

楼主(2024-01-13):
看到论坛上701铜片唱针的文章,请问各位老师701铜片唱针内部结构是晶体震动发声的吗,和中华206唱机的唱头构造一样吗?
似乎206的唱针是宝石针的,206唱针和701铜片唱针有什么不同?701铜片唱针似乎还可以播放78转的早期粗纹唱片,不能理解,粗纹和密纹唱片怎么可以用同一种唱针播放?
似乎没有看到701铜片唱针拆解文章,请老师推荐一些图书资料。感觉早期唱片和唱针发展史的图书资料很难找,后期的立体声黑胶唱片
发展史的图书资料也很难找,请老师推荐一些。谢谢,此致敬礼!

网友:
前段时间打理过一台葵花收唱两用机,研究过葵花的唱头,不知道是不是就是701的铜片唱针。但的确是一个小铜片顶头镶嵌了红宝石,后头是个音叉装螺丝固定开口圆环。仔细分析,发现原理还是压电陶瓷片。唱针在唱片槽内,会产生水平方向的位移,带动竖直方向固定的压电陶瓷片,产生微弱感应电压音频信号。应该和206的大同小异。

网友:
206、701和C84唱头都是压电工作方式,206是扭曲式,701和C84是弯曲式,效果类似。
这些唱头早期的唱针分为粗纹和密纹两种,后期大部分只生产密纹一种,并提示,如用密纹唱针放唱粗纹唱片,一旦使用后,这个唱针以后只能放唱粗纹唱片。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耐心回复,此致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