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索尼收音机的MEGA BASS电路工作原理或德生R101收音机的重低音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24-01-13):
谁知道德生R101收音机的重低音电路工作原理?
索尼收音机的MEGA BASS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基本上就是提升低频。各有各的设计,提升多少幅值,什么频率。之类的。自己要做就买一块高低音音调板就行了,

网友:
就是用个电容衰减了部分高音低音就多了。

网友:
用过编写cd的mega bass是单声道,类似于低音炮,信号从左右声道抽取混合。虽改变了声场,效果还不错。比爱华的重低音和bbe要好。爱华除了音响的dsl还可以,随身听的低音高音补偿不好听,有的甚至失真。但是双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