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小喇叭

楼主(2024-01-13):
       网上收了个标准牌 S丅ANDARD G-900二波段收音机,很漂亮,只有磁带大小,应该是鬼子六、七十年代的产品,7个锗管,加电没反应,拆开发现喇叭烂了,关键是这个喇叭有三根线,都接到喇叭音圈上,量一下电阻全开路了,喇叭标60欧0.2W,简单看了一下,没输入变压器,只有一个输出变压器,输出接到了耳机插座上,喇叭3根线没接到耳机插座或输出变压器上,太奇葩了,哪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传说这样的喇叭可以省一个变压器,不过喇叭一旦坏掉,就难了,基本找不到同型号的。

楼主:
小喇叭的正面就是这个样子,2.5吋

楼主:
小喇叭正面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以前装半导体收音机用的小喇叭!

网友:
图片太小,看不清楚。很少见的喇叭

网友:
淘宝上有时能遇到60欧姆的新喇叭,但两个绕组的没见过

网友:
这应该是可以省个推挽输出变压器的喇叭。

网友:
可能是推挽机专用,免输出变压器,直接驱动喇叭

网友A:
某宝上有这种喇叭卖

网友B:
        没见过这种喇叭,很另类,绝了,喇叭省了一个输出变压器,又单独使用一个输出变压器专门供给耳机子,你说另不另类,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种喇叭,很另类,绝了,喇叭省了一个输出变压器,又单独使用一个输出变压器专门供给耳机子 ...

那个,很可能是输入变压器哦

网友:
推挽专用扬声器,在舌簧中有见过,但在动圈中没见过,必竟舌簧可以做到600欧阻抗,和输出变压器的输入级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有这种喇叭卖

宝上没找到,能提供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

谢谢!和这个类似,但我的机器变压器只有2组线圈5个抽头,你这个图纸上变压器有3组线圈7个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

请兄弟发个完整电路图,方便修理,谢谢

网友:
有一种立体声喇叭是三根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

认真查了,变压器和电路和justmexx发的图纸一致,那个变压是输入变压器,3组线圈,其中一组供耳机,喇叭内集了输出变器,省个变压器,做出了这奇葩喇叭。
       请发个完整图,谢谢!

网友D:
凯隆KK-210收音机采用了双线圈喇叭。见下图:

凯隆KK-210收音机双线圈喇叭

凯隆KK-210收音机双线圈喇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认真查了,变压器和电路和justmexx发的图纸一致,那个变压是输入变压器,3组线圈,其中一组供耳机,喇叭 ...

………………

网友:
我的舌簧喇叭是双绕组四个接线端子

网友:
这种双绕组舌簧喇叭也很少见。

网友:
自己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

谢谢!看来只能换个普通喇叭,再塞个输出变压器进去了,这种喇叭,天下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凯隆KK-210收音机采用了双线圈喇叭。见下图:

这喇叭太难找,宝上没找到

网友:
我有一台蓝牙外放机就是这种喇叭,2822集成块输出,各接一个端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宝上没找到,能提供链接吗?

普通的8Ω喇叭外挂一个音频输出变压器,效果一样的。

楼主:
拆个国产小收音机上的输出变压器,初级电阻31欧,接到原喇叭3线输入端,次级接个8欧喇叭,正常发音了,原喇叭标的阻抗是60欧,以后找到了初级阻抗60左右的变压器换上去就完美了,不过现在的声音也挺甜美

楼主:
换好之后的样子

楼主:
将原喇叭拆开,里面全绣烂了,看不出特殊的地方

楼主:
将原喇叭拆开,里面锈烂了,看不出什么特殊

楼主:
原机电解电容全老化了,有的上面标的69.11,应该是生产日期,全部更换,磁棒断了重新粘合,加电收听,选择性和灵敏度超出想象的好,鬼子产品的质量还是不错滴

楼主:
感谢各位的集思广议,尤其感谢提供图纸的朋友,完美修复这台漂亮的小机,最后展示一下

网友:
STANDAR的收音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以前有个类似的三线头喇叭不知搁哪儿了

网友:
特殊设计,有利有弊,没有广泛采用就可能是大部分场合弊大于利,少部分重合利大于弊。

网友E:
既然耳机输出用了输出变压器,那从耳机外接喇叭不行吗?

网友:
输入变压器上增加了输出绕组给耳机用,此时它也算输出变压器了----推动与耳机驱动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耳机输出用了输出变压器,那从耳机外接喇叭不行吗?

推不动8欧小喇叭,现在的低阻耳机也不行,用个阻抗100欧耳机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推不动8欧小喇叭,现在的低阻耳机也不行,用个阻抗100欧耳机可以

耳机是接到输入变压器上

网友:
稀罕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