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18650电池怎样分开

楼主(2024-01-13):
得了几组不知用啥东西粘的18650电池,就皮粘在一起了,拆了四个皮都整坏了,外观上看粘接缝里能看到些微白色的东东,用酒精、汽油、白醋都未能化开,哪位大师有好的方法介绍一下,谢谢!
图片如下:

网友A:
连皮撕开,买热缩管重新套上去。

网友:
硬拆,买皮重新套

网友:
你要的是电芯,外皮可以换

网友:
这个只能请教专业人士 老牛

网友:
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来硬的,电池外面胶水粘接过的复方都发硬老化,换是最好的选择,现在外皮很便宜,你想要什么颜色的都有

网友:
硬拆后重装外皮吧,反正现在4个破皮也得买了

网友B:
还有,看你咋用了,如果用现成的18650电池槽,可以不去管他破相不破相,直接用。

网友:
硬掰,然后用透明胶带缠上。

网友:
白色硅胶粘连在一起 难拆 拆必破皮

网友:
这个无损拆下是不可能的

网友:
502粘的,用解胶剂或者香蕉水试试

网友:
最简单就是买热宿管重新打理。

网友:
大家意见基本一致,暴力拆然后用热缩管重新套皮。

网友:
可以拆成二个破皮, 二个外皮完好.

网友:
丙酮 acetone 可融,但硬化许久的三秒胶要泡比较久才能软化而分开。
但旧电芯体质是不是还是正常的?测一下放电容量或交流内阻先。

楼主:
谢谢大师们的回复,和你们在一起真好,祝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网友:
破皮暴力拆,然后再套热缩管(没有就缠绝缘胶布)

网友:
各位说的都有道理,干就是了。

网友:
丙酮可溶解502

网友C:
18650单节热缩膜100片用TB签到红包只要4元多点,去年签到红包金额大的时候,我买了好多各种颜色的,没事就给电池换个颜色玩,反正电池外皮也是容易坏,所以换呗,我是AA、AAA、18650、26650都常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650单节热缩膜100片用TB签到红包只要4元多点,去年签到红包金额大的时候,我买了好多各种颜色的,没事就 ...

我买了10米18650专用热缩膜,事实证明应该买单节的更方便

网友:
强行拆开,然后在套热缩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看你咋用了,如果用现成的18650电池槽,可以不去管他破相不破相,直接用。

这太危险了,搞不好磕碰颠簸就直接短路起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太危险了,搞不好磕碰颠簸就直接短路起火

都是塑料做的电池槽了,都不导电了,哪里来的危险?!如果裸着充放电,那就不合适!

网友:
搭车卖18650电池皮,想要的私信

网友:
环氧树脂粘接的,一般溶胶剂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皮撕开,买热缩管重新套上去。

我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
我也是用15楼的方法拆电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