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998变频收音机灵敏度低

楼主(2024-01-14):
用BF998+7642做了一块实验板,可收音,强台央广新闻声音洪亮,但是弱台很难收到。跟西湖7B11对比,央广新闻声音都是一样洪亮,但是7B11可收到很多弱台,而这个BF998+7642勉强收到一两个弱台。
调谐电容是270P
R3,R4应该取多少合适?垫整电容C16取多少合适呢?

网友A:
不是说这种简单的电路只能收强台,而是说变频级电路的工作状态未必合适。就算没有BF998变频电路,仅TA7642增益也不低,只用TA7642做的直放接收头也可以接收比较弱的广播节目,用TA7642做中放的超外差收音机并不需要变频级有很高的增益,甚至0dB增益也无妨,但如果变频增益是负值(到达7642的中频信号比天线处的广播信号还弱)肯定是不行的。首先,BF998的负载电阻应该换成中周,利用中周的阻抗变换作用,可以提升一些变频增益,中周的选频作用又可以进一步抑制振荡波形泄漏到中放,而且中周对于大幅度振荡波形来说相当于短路,可以改善振荡电路的工作状态,是一举多得的。第二,振荡变压器T2如果用的是如LTF-2-3之类的成品,那么,抽头位置可能不合适,不合适的抽头位置会造成G2极振荡波幅不合适,之前我的回复内容有个链接,链接贴子说得很清楚,场效应管混频器所需要的振荡波幅度与三极管相差较大,不合适的振荡幅度会直接造成混频增益不足,要想振荡幅度适合BF998,那么振荡线圈须重新设计。第三,双栅场效应管G1极负偏压、G2极正偏压只有同时调到合适值,才可以获得较大的变频增益和较小的变频失真,简单搭积木做出来的晶体管电路有正常的功能已经很幸运了,晶体管电路必须调整工作点,这点与集成电路不一样。

网友B(2025-03-16):
引用 网友C:
GHz器件在MHz砍瓜切菜不假,但绝缘珊FET的1/f噪声是个问题。
看过不少日本人测高频FET噪声的博客都说2 ...

508不能覆盖高端怎么办?我还准备用它,那个sw-55的已经打板,仿ex5的还没有画。另外BF998的G2在电压小的时候噪声非常大,参见英飞凌的BF998手册。

网友D(2024-01-14):
R3取1K最好,对应的工作电流在0.3mA左右,这也是普通的三极管变频电路推荐的工作电流。C5取0.1u,否则对变频增益不利。R4要换成中周效果才好。根据超外差收音机的统调理论,C16应该与可变电容的最大容量相同,取270P最合适。

网友E:
整机电压太低了,G1的负压要在4~4.5V才有好效果,而且最好用G1作为本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R3取1K最好,对应的工作电流在0.3mA左右,这也是普通的三极管变频电路推荐的工作电流。C5取0.1u,否则对变 ...

改天试试把R1调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机电压太低了,G1的负压要在4~4.5V才有好效果,而且最好用G1作为本振

现在是用锂电池做电源的,电压4V,弱台接收不好,估计还是混频那里参数不合适

网友A:
一、场效应管天生增益不及普通三极管,其主要“优势”仅仅是自身噪声低而已。场效应管在无线电接收领域主要用做第一级高放。拿两个JFET做混频里有仪器测试。
二、三极管混频器典型电路,混频管集电极负载是LC调谐变压器,楼主的电路使用电阻作为混频负载,负载电阻需要兼顾混频管集电极电位不致混频管饱和,负载电阻用不大,增益必然低于调谐变压器。
三、陶瓷滤波器的损耗明显大于LC单调谐回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用锂电池做电源的,电压4V,弱台接收不好,估计还是混频那里参数不合适

双栅场效应管是专门用做可变增益放大器的场效应管,其第二栅极电位对管子增益影响较大,漏极电流对管子增益也有影响,在高放电路中,第二栅极对源极通常是比较高的正电位,而且不是第二栅电位越高增益越大,使增益达到最大值的第二栅极电位有个特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场效应管天生增益不及普通三极管,其主要“优势”仅仅是自身噪声低而已。场效应管在无线电接收领域主要 ...

那就是说这种电路只能收强台了,这种简单电路对于提高灵敏度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F(2025-03-15):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这种简单的电路只能收强台,而是说变频级电路的工作状态未必合适。就算没有BF998变频电路,仅TA7 ...

以我的粗浅认知,觉得BF998不太适合做变频电路。小电流低频率的时候 噪声系数高,增益底,应该远不如三极管变频(是我瞎猜的,没有证据)。
双栅场效应管用作高放,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我的粗浅认知,觉得BF998不太适合做变频电路。小电流低频率的时候 噪声系数高,增益底,应该远不如三极 ...

本振信号加强一些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我的粗浅认知,觉得BF998不太适合做变频电路。小电流低频率的时候 噪声系数高,增益底,应该远不如三极 ...

与您的认知相同,BF998在电流2mA及以下时,其增益、频率特性远不如2SK508G,更不如普通高频BJT,把它用在低电压小电流的环境下本身就是错误的。

网友G:
1.G2没有正偏,跨导非常小
2.电源电压太低,完全无法发挥双栅管的性能,双栅管一般要9V以上性能才有优势,否则还不如用单栅的
3.静态电流太小工作点太低,绝大多数双栅管不适合用在小静态电流场合

低压电路用三极管就挺好,低压下小静态电流下,三极管的等效跨导完全吊打任何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我的粗浅认知,觉得BF998不太适合做变频电路。小电流低频率的时候 噪声系数高,增益底,应该远不如三极 ...

场管在低压小电流场合,跨导是完全被BJT吊打的,更别说双栅管了,用在高放之所以不错,是因为高放往往增益要求不高,场管的低噪声特性反而更重要

网友H:
楼主的双栅极都经过线圈到地,是不是相当于栅极被(AGC)控制到最小增益?777栅极2 不是直接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双栅极都经过线圈到地,是不是相当于栅极被(AGC)控制到最小增益?777栅极2 不是直接到地。

楼主BF998的D、S极都接了5k的电阻,G1、G2直流接地,这已经是负栅压了,还有仅3.7V电源电压,算下来即使完全导通,也仅0.37mA的电流,实际因为栅负压的原因电流更小,这个状态下BF998肯定是负增益了,所以我说楼主用错了地方,还有冰岛,MF35_等前辈也分析得很到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双栅极都经过线圈到地,是不是相当于栅极被(AGC)控制到最小增益?777栅极2 不是直接到地。

我之前用的电路大致就从这种机器抄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22954
栅2偏置电压当然对双栅管性能有巨大影响,楼主1楼的零偏不合适。。。

但你发的电路图没有用栅2混频,FM混频在后面的NPN完成。
所以不能参考它的混频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G:
1.G2没有正偏,跨导非常小
2.电源电压太低,完全无法发挥双栅管的性能,双栅管一般要9V以上性能才有优势, ...

1、双栅管也可以很低电源,如爱抗母IC-R3让3sk293跑在2.4V电源;IC-R10甚至让3sk274跑在2.4V
2、不仅双栅FET不应偏置在小电流,单栅FET也不适合。小电流非线性大、跨导又小。。。
3、双栅管用在高频接收放大原因是低互调易通过G2控制增益反馈电容小免中和
    以末代分离双栅FET及其典型用途评价,噪声还真不是双栅管的强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1、双栅管也可以很低电源,如爱抗母IC-R3让3sk293跑在2.4V电源;IC-R10甚至让3sk274跑在2.4V
2、 ...

1.你说的只是很少数的双栅,绝大多数双栅管电压特性都不太好,或者说FET的低压特性本身就比BJT差的多,这个从输出曲线上可以看出来,BJT的输出曲线饱和区比较窄,而FET的变阻区大多比较宽,当然,不排除一些特殊设计的管子,就比如你说的这几种
2.单栅就可以用JFET了啊,小电流场合还行吧,而且单栅管低压特性肯定更好一些(毕竟只需要给一个管子供电,双栅等于两管串联供电)
3.你说的这个我清楚啊,双栅管等效为源地-栅地的复合结构,高隔离度必然是核心特性,至于低噪声,这个我觉得是相对的,如果是低阻输入场景,那自然没有噪声上的优势,但如果是高阻输入场景呢,BJT的高电流噪声就凸显出来了,这时候不就是场管更有噪声优势嘛。

至于双栅管通过G2调整跨导的优势,这个咋说呢,我认为只是设计上更便利,也就是大多数设计G2都是固定的,通过G2动态调整增益(比如AGC)其实会有其他问题,所以专业的设计其实很少这么用,所以这个优势我认为一般般,因为设计阶段的问题可以通过选型解决,有没有G2的调节其实不是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G:
1.你说的只是很少数的双栅,绝大多数双栅管电压特性都不太好,或者说FET的低压特性本身就比BJT差的多, ...

真正射频哪来的高阻,,,能上200欧都非常高了
如果你指的LW~SW的并联谐振高阻天线,说实话即便SW频率都很难算【射频】。。。。
我已经说过【按照末代双栅管典型应用】对比它们和BJT的噪声 那些都是VHF~1G的应用为主
很少有高信号源阻抗问题
说白了我认为一切使用241/998/3SKxxx的中波电路设计都不明智/不合理

至于双栅管Gate2做AGC的问题,我读的BF998\BF1212手册都花大篇幅展示gain reduction特性
爱抗母的接收机用双栅管输入的型号,电路图直接标明G2电压叫agc电压
如果你还要反驳gate2的AGC用途我无话可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正射频哪来的高阻,,,能上200欧都非常高了
如果你指的LW~SW的并联谐振高阻天线,说实话即便SW频率都 ...

大哥,你看主题啊,人家都在这玩儿收音机呢,你来整个VHF~1G要闹哪样
我并没有反驳G2实现AGC的能力,但通过G2实现AGC是存在弊端的,最明显的就是AGC范围做不了太高,动态范围会有限,如果要用,一般也是要配合其他AGC方式共同使用的,爱康木这个接收机是什么档次的我不清楚,动态范围多少也不清楚,所以这个没法评论,脱离涉及需求谈方案也没意义不是,专业接收机动态范围往往超过100dB,显然不是G2可以完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真正射频哪来的高阻,,,能上200欧都非常高了
如果你指的LW~SW的并联谐振高阻天线,说实话即便SW频率 ...

我觉得没必要过分争论,再这么争下去就变成为了争论而争论了,还是求同存异吧,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不同,对器件、电路的理解也不同,对电路设计的倾向自然不同,你说的有道理,我说的也不见得是错的,我的理解中,双栅管这个东西诞生的初衷就不是为了控制增益,而是为了稳定性,至于控制增益,只是它设计初衷的副产物,所以我对使用双栅管G2控制增益的方式(包括用G2混频的方式)是不感冒的,有点儿“不正经”的味道,控制增益有很多办法,为啥非要和G2过不去呢

至于你说的“一切使用241/998/3SKxxx的中波电路设计都不明智/不合理”,你说的也许有道理,我也理解你这个观点的出发点,这些器件不是为中波设计的,用在中波的话,缺乏原生的设计指导。但是,大多数能用在GHz的器件,用在MHz同样是优秀的,作为基础原件的场管和BJT就是这类,所以没道理不能用,也没道理放着优秀的器件不用,至于怎么用得好,就需要摸索了,玩儿嘛,不就是各种折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没必要过分争论,再这么争下去就变成为了争论而争论了,还是求同存异吧,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不同 ...

GHz器件在MHz砍瓜切菜不假,但绝缘珊FET的1/f噪声是个问题。
看过不少日本人测高频FET噪声的博客都说241噪声在MW附近比随便什么JFET大得多

猜测目前网络众多使用241/998等UV器件做MW的出发点是这些器件Cis非常小(2pF)可直连磁棒线圈初级
这确实有道理值得承认,我自己的K508直放就受Cis影响调谐范围总难覆盖完MW段
只能说在Trade off之中网上那些大湿选择灵敏度&覆盖范围,而我牺牲覆盖范围追求低噪

网友I:
引用 网友B:
508不能覆盖高端怎么办?我还准备用它,那个sw-55的已经打板,仿ex5的还没有画。另外BF998的G2在电压小的 ...

508輸入電容只有4.8pF,怎麽就不能覆蓋了?短波都不會有影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508輸入電容只有4.8pF,怎麽就不能覆蓋了?短波都不會有影響的。

我弄的直放电路如图,大脑老师正好可帮我看看问题
此机高端拧到底只能到1575电磁战噪声为止,1593中国之声完全听不见。。。
但是用286听1593,带宽开到8khz也仅有一些杂音。说明信号极强,DIY机不应无法解出
所以判断调谐高端到不了1593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弄的直放电路如图,大脑老师正好可帮我看看问题
此机高端拧到底只能到1575电磁战噪声为止,1593 ...

中波的覆蓋範圍是522KHz~1620KHz,覆蓋比是3.1:1,那麽電容的變化是9.63:1。
你的C1是5p/145p的,應該是223P這種類型的可變電容器,它的覆蓋非常成問題。假如在PCB環境下的分布電容是5pF,磁棒天綫繞組的分佈電容大約10pF,管子的輸入電容是2.1pF,那麽縂電容是的變化比僅有7.335,加上它還帶著3/10pF的半可調,完全不能覆蓋9.63:1的範圍。
所以223p的可變等同於廢品。順便提一下,223p的調諧曲綫屬直綫電容型,在接收機調諧機構中是最忌諱的類型,換用CBM-203還過得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中波的覆蓋範圍是522KHz~1620KHz,覆蓋比是3.1:1,那麽電容的變化是9.63:1。
你的C1是5p/145p的,應該是 ...

那老师推荐哪种可变比较好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那老师推荐哪种可变比较好呢...

CBM-203或CBM202都行,都是近似對數型變化的。

所有的差容雙聯都不要用,都是那個尿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I:
CBM-203或CBM202都行,都是近似對數型變化的。

所有的差容雙聯都不要用,都是那個尿性。

干脆用变容管代替合适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干脆用变容管代替合适吗。。。

當然可以,惟一關注的是覆蓋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脆用变容管代替合适吗。。。

变容二极管中短波推荐svc348,性能不错,还没涨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那老师推荐哪种可变比较好呢...

用270p的可变就行,CMB202B不好买了,这玩意儿现在贵的要死,被炒到几十块一个呢,即便203B也要十几块了 ,你买那种收录机用的443BF可变,是等容270p的,这东西便宜量大,一个要不了5块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當然可以,惟一關注的是覆蓋率。

听说变容管的Q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变容管的Q比较低,,

嗯,這個需要糾結一陣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J:
I348是哪个公司的?

I348应该是SVC348的丝印代码吧?SVC348的封装很小,手册也没说丝印是什么,上网搜也没搜到,问deepseek直接服务器繁忙了 ,我晚上回去看看我买的丝印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SVC348的数据表,Q值要在4.x伏以上,100pF以下时Q值才开始提升,那就需要设计成大电感小电容的模式,代 ...

SVC348的数据表是半边(单只)变容管的数据,与BB112相当,而实际SVC348是头对头封装的双变容二极管,我没有实测过Q值,但正常使用0.7V以上的反压就可提供较好的选择性。看有没有坛友实测过变容二极管头对头连接时的Q值提高多少。

还有变容二极管应该是全电压使用的(我是用的1——8V),不然变比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用270p的可变就行,CMB202B不好买了,这玩意儿现在贵的要死,被炒到几十块一个呢,即便203B也要十几块 ...

搜了看看,可真叫一个贵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搜了看看,可真叫一个贵呀.......

你不是修老机器,可以不买这种老货,买新生产的270px2双联或者270px2+20px2的四联就行,这种还是很好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不是修老机器,可以不买这种老货,买新生产的270px2双联或者270px2+20px2的四联就行,这种还是很好买 ...

这些替代的变容比够么...假如总寄生10pF则仅有280/30=9.33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替代的变容比够么...假如总寄生10pF则仅有280/30=9.33倍

幾乎所有的7~270可變的變比都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弄的直放电路如图,大脑老师正好可帮我看看问题
此机高端拧到底只能到1575电磁战噪声为止,1593 ...

L1冷端接地,栅极偏置去掉。试试,很少人直放机栅极偏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2个一起工作,每个在150pF以下Q值还是可以的,等我有空测试一下这种Q值。

刚看了我买的SVC348,基本可以确认几点:
1.I348就是SVC348的丝印;
2.按等级划分S档(我买的这种)1V时的电容值是470——505pF,头对头串联,总电容值是240pF左右,8V时电容不大于13pF,变比18.46,加上10pF分布电容(实际没那么大),变比10.43;
3.经实测,实际使用时可低到0.7V,这时的总电容值可以达到300pF,总变比更大,完全能够满足中短波需求;
4.Q值没有实测,但感觉并不比有机双联可变电容低多少,有待坛友实测,但用于超外差肯定没问题;
5.我推荐它的原因,一是方便布线和屏蔽,二是便宜,三是一致性用于超外差能接受;
6.直放机随着调谐回路的增加,带宽变窄,器件离散性可能会带来带宽不一致的问题(三级以上),但两级调谐在中波肯定没问题(毕竟Q值低一些),短波带宽会更宽(这点和有机双联可变电容表现是一样的);
7.对于本振跟踪,这种变容二极管接垫枕电容线路会复杂些(单变容二极管反倒简单),不过都电调了还不用锁相环或数调本振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替代的变容比够么...假如总寄生10pF则仅有280/30=9.33倍

够的,一般270p可变,最小容量不会超过10pF,不可能达到20pF的,我手头的测量过大多在5~7pF的样子,中波计算中,寄生电容一般取到10pF,中波补偿电容一般用5/15pF的微调,取中间值大概在10pF,这样附加总电容就是20pF,即便最小电容按照10pF计算,也有290/30=9.67,这还是放的比较宽的结果,实际上绰绰有余,所以中波有时候甚至得用7/20pF的微调作i补偿电容才行

我修旧机遇到过的中波无法覆盖的情况,拆下可变测量发现最小电容都比较大,这是可变坏了,换新的或拆开清理后就能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SVC348的数据表,Q值要在4.x伏以上,100pF以下时Q值才开始提升,那就需要设计成大电感小电容的模式,代 ...

4V时,电容大概150P,Q值约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