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输入端带控制引脚的光耦

楼主(2024-01-14):
常规的光耦输入端是一个发光二极管,有没有这样一种光耦,输入端有类似三极管那样的结构,这样可以实现A、B两种信号同时输入,A信号进输入端集电极,B信号进基极,输出c信号;

网友A:
看看附件中那种光耦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附件中那种光耦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这个不行,控制端在输出端了,谢谢!

网友B:
楼主已经把要做的说的很清楚,加个三极管就搞定了;另外,用高/低电平控制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已经把要做的说的很清楚,加个三极管就搞定了;另外,用高/低电平控制是否可行

这个应该也是属于输出端控制

楼主:
只能加三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