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电源开机就保护

楼主(2024-01-14):
一台昂达滚珠王800银牌二代额定600瓦最大700的电脑电源,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短接绿黑线单独测试电源能启动,380vpfc电压12v5v3.3v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能带负载,(在主板上试机如果不插cpu4p供电也能启动,主板是好的)电源主芯片是cm6805bg 待机电源是viper22,后级保护是st9s313,电路图是网上找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架构,求大神给个维修思路

楼主:
谢谢大伙的回帖,趁今天休息把电源修好了,机器是损坏后别人换下来的,原始故障是主动pfc的mos管Q1的D极和S极在线路板上因焊点过大跳火短路烧了保险F1和取样电阻R6,连带损坏了cm6805bg的主动pfc部分,更换后短接黑绿线有输出但不能带负载,逐个给各路加假负载发现保护是由12伏那一路引起的,通过高倍放大镜观察12伏的电感L3焊点有一丝不容易看清的裂纹,补焊后带2欧假负载正常开机,试机半小时电压稳定,上机点亮。

网友A:
一定是电源故障吗?有没有可能是主板CPU供电线路的故障引起的?

网友B:
单说电源:带不动负载最大疑点是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说电源:带不动负载最大疑点是滤波电容.

电容在怀疑之列,目测没有怀孕漏液,只能用代换法了,平时没时间动手修,先撸个思路搞清关键点好最大程度的利用休息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电源故障吗?有没有可能是主板CPU供电线路的故障引起的?

主板是正常机子上的,这个电源是别人更换换下来的,做为一个垃圾佬一定要捡回来修好

网友:
正常启动没什么问题?确认过的话,次级各路输出一个一个试一下,看是哪路在保护。复杂乎?简单也
作为电子方面的垃圾佬,不懂技术和方式方法,也是可悲~

网友C:
先换掉初级的大滤波电容看看,或者带小负载,例如20W左右的LED灯条之类的试下,如果可以启动,那么换掉次级那边12V输出的滤波电容看看,电容表面完好不一定是正常的

网友D:
滤波电容器如果有问题,在线测量其滤波电压值,也是可以检查出来的。一般情况下,滤波电容器严重失容,其滤波电压值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滤波电容器如果有问题,在线测量其滤波电压值,也是可以检查出来的。一般情况下,滤波电容器严重失容,其滤 ...

谢谢热心回帖,基本的检查还是知道的,爱好者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只能靠休息日来修,发帖的目的就是想知道cm6805bg和st9s310的保护原理或者修过此类故障的经验,要不就只能一步一步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换掉初级的大滤波电容看看,或者带小负载,例如20W左右的LED灯条之类的试下,如果可以启动,那么换掉次级 ...

谢谢,下回一路一路带假负载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回帖,基本的检查还是知道的,爱好者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只能靠休息日来修,发帖的目的就是想知 ...

既然能短接绿黑线能启动,电压显示也正常,一般来说保护电路是没什么问题的,还有,看看有没有零件虚焊了

网友:
我买了个这个,又能充电,又能测试ATX电源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能短接绿黑线能启动,电压显示也正常,一般来说保护电路是没什么问题的,还有,看看有没有零件虚焊了

检查结果L3虚焊

网友(2024-02-14):
我的 一个多彩科技的电源龙卷风DLP-385A电源,短接绿线到地,风扇转一下即停,测一下,启动过程中5V没有输出,其它输出正常,开始怀疑+5V有短路,但是拆除5V沿路元件后,故障依旧,测元件没有短路情况,就是5V没有输出,闪一下也没有,请各位给个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