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九阳电饭煲通电按键没有反应,也不加热

楼主(2024-01-14):
求助、九阳电饭煲可以通电按键没有反应,(所有按键都不管用,测量按键是好的)也不加热,按住功能键3秒左右出1b:23代码,求有维修过的师傅分享维修经验,万分感谢

网友:
外挂电脑,重写程序

网友:
外挂电脑维修消毒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网友A:
先查电源,再查按键,指示灯,有没有失灵或漏电,再查传感器。还有数码管故障也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电源,再查按键,指示灯,有没有失灵或漏电,再查传感器。还有数码管故障也会有这种情况。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有空检查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主板的低压供电系统出现问题,导致主板无法工作,因为按键有问题,一般都不会全部按键都会有问题。

网友:
通电会滴的响一下,如果不响八成CPU有问题。再就是锅盖等处的传感器不好。

楼主:
谢谢朋友的回复

网友:
  这个板子全新估计 20多块钱 ,最 简单的一个 办法就是“换”。

网友B:
大概率是控制板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控制板挂了

肯定是板子坏了,这个我也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板子坏了,这个我也知道

电子小白指挥大概判断,不能精确维修,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