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市电波形

楼主(2024-01-14):
早听说现在供电电网污染严重,今日用示波器观察市电波形情况如下
1,先观察信号发生器产生的50Hz正弦波
可见到波型线条圆润光滑,很漂亮的正弦波。
2,再观察市电波型(通过1:1隔离变压器然后经电阻分压后观测)
可见到波型畸变明显,峰顶已不再对称,正、负电平交界处已变形(类似推挽放大器交越失真),这还是通过变压器观察的结果(工频变压器有较好的尖峰脉冲抵制能力)。

网友(2024-02-29):
引用 网友A:
市电经过变压器后波形就已经失真了,因为变压器的磁性曲线与电压并不线性,失真难免。

下图是独立测量经 ...

这是典型的带三次谐波的波形。

网友(2024-01-14):
在你家供电入口加个10000W的精密交流稳压电源就OK啦 ;一个电车充电器就能污染你家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市电经过变压器后波形就已经失真了,因为变压器的磁性曲线与电压并不线性,失真难免。

下图是独立测量经 ...

你的变压器质量太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话说最近想淘一个示波器来玩,推荐一种呢,二手值得入吗

不值得,建议买日狗最新款 12 比特示波器,日狗在上一代 1054/1074 加入数字荧光等功能把入门级示波器打下神坛之后,804 系列继续把 12 比特打下神坛,你可以看看 eevblog 那位老外的视频,讲解得很有趣,老外都夸日狗

不到两千软妹币,12 比特示波器,你还买啥二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 这种示波器能看音频段频宽曲线吗

可以的。
第一个图,1khz的音频。
第二个图,一台老收音机的中频频率467khz。
第三个图,一个LC振荡电路67.6MHz。

网友:
三次谐波的叠加所致

网友A:
市电经过变压器后波形就已经失真了,因为变压器的磁性曲线与电压并不线性,失真难免。

下图是独立测量经过一个大约3W左右,无负载的小变压器后的市电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变压器质量太差

满负荷再试试

网友:
观察波形的目的是什么?(供电系统的大佬有许多研究成果啊!
用隔离变压器隔离后再看波形,中间多了一个环节了,不如用电阻分压更准确一些(当然也危险一些,千万别触电啊!)
如果你中间加个滤波器,会有更多的发现的。

网友:
对应的就是 4 楼空载测试

网友C:
话说最近想淘一个示波器来玩,推荐一种呢,二手值得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变压器质量太差

这个变压器真好

网友:
不怎么信这个波形,除非是在工厂或者工业园区供电范围内。

工频内阻极小,家用电器想把电压波形弄变形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值得,建议买日狗最新款 12 比特示波器,日狗在上一代 1054/1074 加入数字荧光等功能把入门级示波器打 ...

摸摸钱包,还是忍了

网友F:
电力变压器输出的正弦波波形是极好的,能观测到波形失真大多数是方法不对

通过变压器测波形时初次级不能有交联,初级接220,次级两根线接示波器,尽量用1:1探头,初次级之间不相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电力变压器输出的正弦波波形是极好的,能观测到波形失真大多数是方法不对

通过变压器测波形时初次级不能 ...

我国市电谐波失真指标是 5%,我测试我家里大约 2% 的 THD%,你说我方法不对,你用相当的设备测你家市电谐波看看我看失真有多低?

测试方法:通过分压电阻直接怼市电,不经过变压器以免引入磁化失真

失真频谱

各次谐波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国市电谐波失真指标是 5%,我测试我家里大约 2% 的 THD%,你说我方法不对,你用相当的设备测你家市电谐 ...

这明显是在炫富嘛,坛友们要不要帮层主清理一下??

网友D:
我这里市电波形太不像样了。

电阻分压10k+10k+820R。测820R的两端。

这是用锂电供电的示波器直接测的市电波形。

网友D:
测试一个大约5VA小电源变压器的次级。
波形和直接测几乎一样。

坛友们,小变压器都有吧,示波器也有吧。
能不能也测一下啊?

网友:
测一个大概80VA的 C型变压器次级。
市电的波形变得圆润一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一个大约5VA小电源变压器的次级。
波形和直接测几乎一样。

5VA变压器 有载,整流管之前是这样的, 完全空载波形会好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市电波形太不像样了。

电阻分压10k+10k+820R。测820R的两端。

这个示波器的秒用了大写S,亮下品牌建议避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值得,建议买日狗最新款 12 比特示波器,日狗在上一代 1054/1074 加入数字荧光等功能把入门级示波器打 ...

请教一下 这种示波器能看音频段频宽曲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示波器的秒用了大写S,亮下品牌建议避坑。

ADS1013D,查到的是一款平板示波器,几百块钱,不是正经的示波器。
下面这个链接有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283

从拆解来看,ADC性能不足,达不到其标称的1G采样率,可能是采样不足造成波形畸变,产生很多折线。
我有个20M手持示波器,测Mhz的信号,波形展开后就这德行。楼上测的信号只有50Hz,按说不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示波器的秒用了大写S,亮下品牌建议避坑。

对,对,对。千万不要买。除非像我一样菜的。
这个品牌是 UTRNIX 。
不过请放心,这个品牌现在已经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第一个图,1khz的音频。
第二个图,一台老收音机的中频频率467khz。

谢谢可能是我说错了 应该是幅频特性,像这样的

网友:
哇塞,现在玩儿中波收音机的居然有如此先进的武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值得,建议买日狗最新款 12 比特示波器,日狗在上一代 1054/1074 加入数字荧光等功能把入门级示波器打 ...

建议买日狗最新款 12 比特示波器

DHO802 812 DHO804 814

这四个型号统一系列,数字高的比数字低的有哪些功能和性能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力变压器输出的正弦波波形是极好的,能观测到波形失真大多数是方法不对

通过变压器测波形时初次级不能 ...

通过变压器测波形时初次级不能有交联

请不吝赐教,何谓变压器初次级不能有交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市电波形太不像样了。

电阻分压10k+10k+820R。测820R的两端。

你这个波形很正常,你把信号发生器接上整流负载后电压也是这个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