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 C 6pin的cc引脚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4-01-14):
    TPYE_C 6pin有两个电源正和两个接地引脚,剩余的是CC1和CC2引脚,请问这两个引脚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你对此一无所知,简单说这两条线用于建立和配置 USB 端口之间的链接,真要搞懂的话只能看完整的资料,不可能简单说清楚。

能说清楚的是,如果你只是想像之前的 USB Mini 或 Micro 一样使用 Type-C 接口,只需要 5V 供电,那么简单地把这两根线通过 5.1K 电阻下拉到地就可以了。

网友:
传输快充协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发帖的功夫,百度上早就查找到了
https://blog.csdn.net/G_C_H/article/details/120500365

楼主这是发帖赚分和请教问题两不误。

楼主:
    我仅想使用充电及USB2.0通讯用,这样设计不知可行么?CC1和CC2通过5.1K电阻接地,SUBS1和SUBS2悬空,DP1和DP2相连接USB_DP,DN1和DN2相连接USB_D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仅想使用充电及USB2.0通讯用,这样设计不知可行么?CC1和CC2通过5.1K电阻接地,SUBS1和SUBS2悬空,DP ...

没问题,俺手头正在做的小板子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俺手头正在做的小板子就是这么用的

谢谢!
我第一次使用Type C,专业知识差,所以先请教大家以求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