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9018作为放大管的87Mhz-108Mhz放大电路

楼主(2024-01-14):
各位老师好,能否给一个用9018做的87Mhz-108Mhz放大电路。我自己尝试过,但是失败了。这个主要是给FM收音机增加一级放大使用。我最初的想法就是普通的共射放大电路(基本上和音频放大电路没有区别),但是接上之后还不如不接呢。
我的FM收音机是DSP收音机可以读出信号强度(RSSI)和信噪比(SNR)。我发现接上之后下过并不好,不但没有起到放大作用还,反而使RSSI和SNR都降低。所以想像给位老师讨要一个这方面的电路。

天线用的是普通的拉杆天线。
DSP收音机芯片的阻抗暂时不清楚,手册上没有写,DSP厂家给的原理图是天线直接接到芯片上了,所以我猜测可能也是75Ω。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估计要用共基极放大器。

网友:
好吧。我也顺带求一个。
很多年前我已经做过,发现并没有效果。多次尝试后死心了。看到这贴又想重新试试。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对一个9018或3355做便携机的前级放大效果并不抱太大希望。用室外鱼骨天线+室外放大器或许才是“正路”,但这样就变成台式机了。

网友:
看过迪桑r1030收音机电路板,  拉杆天线有一级9018放大,此机调频还不错,好像一些珠江的机型也有。

网友:
同求,拉杆天线输入,后接dsp或常规调频线路,3356或场管不限,LAN也行,调谐放大更好

网友A:
这个AW5037能不能用?

网友:
高频电路不容易做,布线不好的话,性能就没有了,有扫频仪才好调试

网友:
9018用做FM天线放大,就其参数来说是完全可行的,用贴片9018(J8)当做天线放大的商品收音机也比较常见,只要不自激,带9018天线放大的大多比不带天线放大的灵敏度要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为了输入阻抗与拉杆天线匹配,超外差FM收音机集成块(比如CD1691、CD2003等)内部的负载调谐高放大多是共基极结构,DSP收音机的FM输入阻抗也不会很高,那么,外接天线放大就应该采用共发射极结构而非高频性能最好的共基极结构,这点一定不能搞错。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是随其集电极电流变化而变化的,而且不同厂家生产的9018三极管最高特征频率对应的集电极电流还不一样,但是大多高于1mA,蓝箭9018最高特征频率在5mA,所以,制作时不能太吝惜耗电量,在供电电压较低的情况下宁可减小集电极电阻也要尽量让集电极电流合适,具体电流该取多大得查三极管原厂的说明书。

网友B:
我是这样子搞的,有那么一丢丢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AW5037能不能用?

你这个芯片我试过了,自己去打板,引脚密度太大,焊接有点困难,所以没有成功。
或许到宝上去买一个成品来试验一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感谢,感谢给位老师提供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子搞的,有那么一丢丢效果。

乙老师,您好,感谢您的电路图,对于您的电路图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还望乙老师指教!
1、您电路图中的非调谐高放部分是采用的共基极放大电路吧!
2、其中C8、U4和C3、U2是用来滤波的,滤除87-108以外的频率。C3、U2是对放大后的信号滤波,如果还有其它作用我就看不出来了。
3、C5、C2是旁路电容。
4、C6、C11是做什么的?我在网上查到的资料中,有的说是起到电容抽头的作用,这样可以提高C8、U4的Q值。将Q1的输入阻抗并上R4折合到C8、U4中。
5、C7是做什么的?如果芯片的输入阻抗按照75Ω计算,C7在100Mhz时约30Ω,30+75与R3匹配,是这样吗?

还望乙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C:
主要是阻抗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阻抗不匹配

老师,您好,能具体的说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乙老师,您好,感谢您的电路图,对于您的电路图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还望乙老师指教!
1、 ...

严格来说,一个调谐回路是形成不了带通的。
c6,7,11纯粹是隔离电容,当然,也有参与到信号回路中去。
r3是隔离电源输入,免得受后级的影响,其实意义不太,纯粹是为了画板好看。

c6,8,11,U4,整体可以使用一个88~108带通代替,宝上有卖的。
还有,原理图上使用了很多100u的电解,纯粹是为了去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格来说,一个调谐回路是形成不了带通的。
c6,7,11纯粹是隔离电容,当然,也有参与到信号回路中去。
...

感谢乙老师!乙老师,我还想多问几个问题:
1、U2、U4应该是直径6mm,4圈的线圈吧,那么整个线圈的线径是多少?
2、T1、T2是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乙老师!乙老师,我还想多问几个问题:
1、U2、U4应该是直径6mm,4圈的线圈吧,那么整个线圈的线径 ...

我是用0.51的漆包线在6毫米的螺丝刀上绕四圈的。 实际使用中还要是要调整的。
T1,2,是中周的符号及封装,是我从网上别人画的封装库里顺来的(自己懒得再画了),这里其实就是一个电感,传输中波、短波信号的。
多画一个是留空来做测试的。

楼主:
感谢乙老师,我再仔细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