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阻

楼主(2024-01-14):
按色环应该红黑银棕绿,绿色环离得远。五环电阻没有尾环是绿色的也没有第三环银色,不知道这种电阻是什么标准的。抛开绿色环,如果是四环电阻尾环也没有红色或者是棕绿的吧。
板子是开关电源板,标称输出功率180瓦,这个电阻是场管源极对地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有的,顺读+反读。

网友:
楼上是正解。

网友:
第三条不应该有银色的,是不是灰色的

网友:
场管源极对地电流取样电阻, 不会这么大, 应该在10欧内吧.

网友:
按功率180W,应该是0.2Ω。

网友:
应该是0.2欧,精度棕   5w。

网友:
这是 0.2 欧姆的线绕保险电阻

楼主:
实际是只有零几欧,阻值小没有毫欧表,万用表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