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单片FM收音机IC型号

楼主(2024-01-14):
求助,一块单片FM收音机,用一块20脚双列直插IC,但集成块的型号被打磨掉了,哪位大侠知道型号,谢谢!

网友:
来张照片吧,盲猜没多大意义

网友:
带不带高频头、解码器。

楼主:
不带立体声解码器,外接的,就是电路板上那个单列直插的

网友A:
常见的型号,20脚的不多。
TEA5591(DIP20封装)
TEA5591A(SDIP24封装)

网友:
收藏了几十个常见型号收音集成块,刚才看了一下收纳盒,盒里20脚而且是双列直插封装的只有TEA5591

楼主:
非常感谢!就是TEA5591,论坛真是高手云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型号,20脚的不多。
TEA5591(DIP20封装)
TEA5591A(SDIP24封装)

仅仅见过飞利浦D1870使用TEA5591A的图片,没有见到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