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德生PL990和PL880有啥区别?或则说优劣?

楼主(2024-01-14):
请问大家,德生PL990和PL880有啥区别?或则说优劣?

网友:
没有太大的区别,性能有优有劣

网友A:
最大区别PL990外放是双声道而PL880外放是单声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区别PL990外放是双声道而PL880外放是单声道

这倒没有试过.....找时间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区别PL990外放是双声道而PL880外放是单声道

这个可以听出来区别吗?都是一个喇叭。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PL880的外放是左声道,PL990的外放是左右声道同时加载到喇叭输出?

网友:
比PL880多同步检波和蓝牙插卡功能,其他都差不多,多两百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