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的太简单了

楼主(2024-01-14):
几个月前买了台便宜的收音机,卖家讲插上电和用电池都没声音。原来以为可能就是电池接触片腐蚀和电源插座接触不良。
但我想错了,其实没那么简单。东西到了的确是有这些问题,但修好后更多的问题等着我让我没有信心了。
说实话,分离原件的东西很好弄,但集成电路的机器就没那样好折腾了,都不知道从哪下手!。。
三波段短波有声音了,中波和调频没电台,最后只好选择放弃了!看来我想的太简单了,自己所掌握的技能已经落伍只能认输了。。。

网友A:
集成电路的机器应该好修,查集成块资料,短波有声就有希望,基本是线圈和中周问题。

网友B:
唉我最近也栽了,装了一个LA1600的2P3,就是收不到台。本振幅度和频率没问题,中放用频谱仪调好了,跟踪也确认过,能收到用信号发生器接到小天线上辐射的AM信号,但灵敏度非常差,现实中一个台也收不到。

网友C:
上图吧 什么机子 什么芯片………

网友D: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再有经验的行家也难免有上当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电路的机器应该好修,查集成块资料,短波有声就有希望,基本是线圈和中周问题。

我没找到资料,干脆再倒手闲鱼处理了。买家讲换换脑子修修玩,可见是电子行业技术人员,几天后网上告诉我调频可收到电台但中波还没修好,说是一个电感线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我最近也栽了,装了一个LA1600的2P3,就是收不到台。本振幅度和频率没问题,中放用频谱仪调好了,跟踪也 ...

你安装的是集成电路芯片机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吧 什么机子 什么芯片………

乐信rf900,没找到相关资料干脆闲鱼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再有经验的行家也难免有上当的时候。

主要还是自己的能力有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乐信rf900,没找到相关资料干脆闲鱼卖掉了。。。

TA2003 TDA2822 贴吧有几个维修例子 出掉了也好 一身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TA2003 TDA2822 贴吧有几个维修例子 出掉了也好 一身轻~~~

感觉也并非很容易修,那个买我机器的人据说是从事与电子相关工作的,修收音机只是换换脑子(可能工作太枯燥了,换换胃口),技术可能还行但也只恢复了调频中波未能修复。。

网友E:
现在,买捡漏的宝贝,很难哦。。。。。
不是以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买捡漏的宝贝,很难哦。。。。。
不是以前了,。。。。

也有可能被捡个漏,但只能说机会很少了。
几个月的前我在闲鱼上买的索尼icf-19应该算是捡了漏。卖家讲调频正常,中波没电台。我估计卖家所处的环境电磁干扰太严重了,收到东西后发现的确如此。。DSP灵敏度很好机器很新,因为中波没电台100块便宜处理了。。。

网友:
我上个月在闲鱼200买了个索尼7600a,卖家说到货就这样没有测试当配件机卖,到手发现可以开机可以收台,就是音量电位器无法关小,用0#油清洗了一下偶尔可以关小一点,但仍不能正常,除音量电位器坏别的没有发现有问题,拆机时一拧螺丝听到喀嚓一声,心里一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