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的奇怪故障

楼主(2024-01-14):
东芝 satelitte M506型笔记本电脑近两个月来发生奇怪的故障。先是使用时无故掉电,后来发展到启动过程中无故掉电。安装过win7的所有版本、换过内存
、硬盘均无效。听说东芝笔记本的通病是CPU滤波电容失效,导致波形异常而掉电,但安装系统时却没有发生过掉电,由此推断这个可能应当也可以排除。软硬件都试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
滤波电容失效还是有很大可能的

楼主(2024-02-15):
昨晚灵机一动,把bios中的一些看不懂的选项全部设定为disable,结果机器正常了。我不明白机器配置没有发生变化,为什么bios设置有问题?

网友:
东芝是日本笔记本里不能说质量差,就是最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