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坛凯立德记录仪的维修建议

楼主(2024-01-15):
这两天论坛的不开机的凯立德行车记录仪,大家应该都翻车了。不是电池的问题。数码之家有反应 凯立德的一款记录仪 也是使用一段时间后不开机 用热风枪乱鼓捣后好了。但是这一批是全新的,我猜大概率是原件失效导致 因而电解电容可能性最大。原来售卖帖子里 有拆机链接,大家没事维修看看

楼主:
看拆机贴: 拆机需要卸后面版四颗螺丝,两个上方的在屏幕边橡胶圆垫下,两个下面的需要先敲开屏幕透明盖 就可以看到

网友:
看到凯立德之后就直接放弃了,凯立德记录仪这种应该是设计缺陷,通病,我手里还有三四个,一直没修好,换电容也不管用

网友:
配几张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完全没有看明白

网友:
买了俩,翻车一个,另外一个插电可以开机,检测电池失效,换个电池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