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广播电台里的人是怎么考虑失真的

楼主(2024-01-15):
发现一篇文章,是广播电台的人写的。不知道对我们有没有启发?

关于调幅信号的失真(带matlab程序).pdf

网友:
空中并机,接收端波形,这个不能叫啥失真,这是求仁得仁。

作者 冯锡增,曾任广东省广播电视厅总工程师。
应该是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念的书。

老师 冯秉铨:
1910年11月11日 出生于河北省安新县。 [2]
1926年 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0年 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即应聘至广州岭南大学任助教。
1932-1934年 在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直至毕业。
1935-1937年 任广州岭南大学副教授。
1938-1939年 任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代主任。
1940-1946年 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该校任教。
1947-1951年 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岭南大学理工学院院务主任、岭南大学教务长。
1951-1952年 任广东省高要县罗勒村土地改革小分队副组长。
1952-1962年 任华南工学院首任教务长。
1962-1966年 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
1973-1979年 任华南工学院革委会副主任。
1979-1980年 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
1980年3月6日 逝世。

网友A:
文章应该零分。
文章里图片都非常不清晰,而且乘积product明显从哪老外文章直接copy,导致不清晰,不是后续压缩所致。
正解是发表前应该重画,可以原封不动的重画,这样非常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章应该零分。
文章里图片都非常不清晰,而且乘积product明显从哪老外文章直接copy,导致不清晰,不是后 ...

对不起,我拿到的是word文件,但是不知道doc文件如何上传到这里,而pdf文件是可以作为附件上传的,所以就把文件改了,导致不清楚。

楼主:
我试试看从Word 拷过来,结果是所有的图都看不到了,而且字数也超过了限制。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拿到的是word文件,但是不知道doc文件如何上传到这里,而pdf文件是可以作为附件上传的,所以就 ...

在微软Word中用“另存为”,然后选择保存格式为pdf,在选项中记得勾选“优化图像质量”,然后保存,就生成跟Word文档一样的pdf文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微软Word中用“另存为”,然后选择保存格式为pdf,在选项中记得勾选“优化图像质量”,然后保存,就生 ...

谢谢你的提醒。虽然我的Word里,另存为pdf时没有“优化图像质量”这一项,但是原先选的是“最小文件大小”,现在我把它取消了再试,看效果会不会好一些。至于那个Matlab程序,我可以用文本发出来的。

楼主:
对不起,再试的文件大过750k了。发不上来,明天再试吧。

楼主:
麻烦想看的朋友了,只能先下载了再看了。

关于调幅信号的失真(带matlab程序).part1.rar

关于调幅信号的失真(带matlab程序).part2.rar

楼主:
另外,我把他的Matlab程序放在这里,不知道这程序能不能运行啊。
产生图3的程序:
function[]=amdist(Aa,Afi,Ra,Rfi)
  %这是用来研究调幅同步广播的失真的。m是调幅系数;
  m=0.98;  Aa=1;  Afi=pi; Ra=1; Rfi=3*pi/4;
%音频的相位差Afi
%高频载波的相位差Rfi
%两个高频信号之比Ra;
W=2;       %音频的角频率
t=0:.1:6.28;
a=sqrt((1+m*cos(W*t)+Ra*(1+m*cos(W*t+Afi)*cos(Rfi))).^2+...
    (Ra*(1+m*cos(W*t+Afi)*sin(Rfi))).^2);
a1=1.6+cos(W*t);    %这是原信号
plot(t,a, t,a1),    hold on
-------------------------------------------------
产生图8的程序,注意要和下一个函数adl_1一起使用:
Ra=1; Aa=1;
for i=-20:20;
    Afi=i*pi/10;
    for j=-20:20;
        Rfi=j*pi/10;
        d(i+21,j+21)=adl_1(Ra,Rfi,Aa,Afi);
    end;
end;
k=1:41; l=1:41;
mesh(k,l,d); grid on;
xlabel('载波相位差');
ylabel('音频相位差');
zlabel('失真');
-----------------------------------------------------
function[d]=adl_1(Ra,Rfi,Aa,Afi)
t=0:1/1024:1-1/1024;
u1=(1+sin(10*pi*t)).*sin(100*pi*t);
u2=Ra*(1+sin(10*pi*t+Afi)).*sin(100*pi*t+Rfi);
u=abs(u1+u2);

[n,Wn]=buttord(20/512, 200/512, 3, 60 );  % 设计低通滤波器
[b, a]=butter(n, Wn);
y5=filter(b, a, u);  % 对检波后的信号滤波
a1=fft(y5);
a2=abs(a1);
b1=a2(11);
b2=a2(16);
b3=a2(21);
d=sqrt(b2^2+b3^2)/sqrt(b1^2+b2^2+b3^2);
--------------------------------------------------
产生图6的程序:它要和后面两个函数一起使用。
-----------------------------------
%ada3.m
clf reset
Aa=0; Afi=0; Ra=0; Rfi=0;
H=axes('unit','normalized','position',[0,0,1,1],'visible','off');
%set(gcf,'currentaxes',H);
set(gcf,'name','调幅波的失真');
%str='\fontname{隶书}两个AM信号叠加后的失真';
%text(0.12,0.93,str,'fontsize',13);
h_fig=get(H,'parent');
set(h_fig,'unit','normalized','position',[0.1,0.2,0.7,0.4]);
%h_axes=axes('parent',h_fig,...
%   'unit','normalized','position',[0.1,0.15,0.55,0.7],...
%   'xlim',[0 15],'ylim',[0 1.8],'fontsize',8);
h_text1=uicontrol(h_fig,'style','text',...
   'unit','normalized','position',[0.84,0.83,0.15,0.06],...
      'horizontal','left','string',{'输入高频幅度比='},'fontsize',12);
h_edit1=uicontrol(h_fig,'style','edit',...
   'unit','normalized','position',[0.84,0.73,0.15,0.1],...
   'horizontal','left',...
   'callback',[...
       'Ra=str2num(get(gcbo,''string''));',]);

h_text2=uicontrol(h_fig,'style','text',...
   'unit','normalized','position',[0.84,0.63,0.15,0.06],...
      'horizontal','left','string',{'输入高频相位差='},'fontsize',12);
h_edit2=uicontrol(h_fig,'style','edit',...
   'unit','normalized','position',[0.84,0.53,0.15,0.1],...
   'horizontal','left',...
   'callback',['Rfi=str2num(get(gcbo,''string''));',]);

h_text3=uicontrol(h_fig,'style','text',...
   'unit','normalized','position',[0.84,0.43,0.15,0.06],...
      'horizontal','left','string',{'输入音频幅度比='},'fontsize',12);
h_edit3=uicontrol(h_fig,'style','edit',...
   'unit','normalized','position',[0.84,0.33,0.15,0.1],...
  'horizontal','left',...
   'callback',[...
       'Aa=str2num(get(gcbo,''string''));',...
      ]);
h_text4=uicontrol(h_fig,'style','text',...
   'unit','normalized','position',[0.84,0.23,0.15,0.06],...
      'horizontal','left','string',{'输入音频相位差='},'fontsize',12);
h_edit4=uicontrol(h_fig,'style','edit',...
   'unit','normalized','position',[0.84,0.13,0.15,0.1],...
   'horizontal','left',...
   'callback',[...
       'Afi=str2num(get(gcbo,''string''));',...
      ]);

h_push1=uicontrol(h_fig,'style','push',...
   'unit','normalized','position',[0.84,0.03,0.075,0.1],...
   'string','start1',...
   'callback','adl(Ra,Rfi,Aa,Afi)'...
                 );
h_push2=uicontrol(h_fig,'style','push',...
   'unit','normalized','position',[0.92,0.03,0.075,0.1],...
   'string','start2',...
   'callback','adl2(Ra,Rfi,Aa,Afi)'...
                 );

----------------------------------------------
function[]=adl(Ra,Rfi,Aa,Afi)
t=0:1/1024:1-1/1024;
n=5;
u1=(1+sin(n*2*pi*t)).*sin(20*n*pi*t);
u2=Ra*(1+sin(n*2*pi*t+Afi)).*sin(20*n*pi*t+Rfi);
u3=u1+u2;
subplot('Position',[0.05,0.65,0.35,0.35]) ;
plot(u3);
u=abs(u3);
subplot('Position',[0.05,0.15,0.35,0.35]) ;
plot(u); xlabel('检波后的波形') %  整流后的波形
[n,Wn]=buttord(40/512, 200/512,3, 80 );  % 设计低通滤波器
[b, a]=butter(n, Wn); %it is Wn here,not "2*pi*Wn"
y5=filter(b, a, u);  % 对检波后的信号滤波
%subplot(3, 1, 2),
subplot('Position',[0.45,0.65,0.35,0.35]);
plot(t, y5);  xlabel('滤波后的波形')
a=fft(u);
subplot('Position',[0.45,0.15,0.35,0.35]);
stem(abs(a)); xlabel('音频的频谱')
axis([0,40,0,300]);

--------------------------------------------------------------
function[]=adl2(Ra,Rfi,Aa,Afi)
t=0:1/1024:1-1/1024;
n=5;
u1=(1+sin(n*2*pi*t)).*sin(20*n*pi*t);
u2=Ra*(1+sin(n*2*pi*t+Afi)).*sin(20*n*pi*t+Rfi);
u3=u1+u2;
subplot('Position',[0.05,0.7,0.35,0.27]) ;
plot(u1);
u=abs(u3); ylabel('u1')
subplot('Position',[0.05,0.38,0.35,0.27]) ;
plot(u2); ylabel('u2')
subplot('Position',[0.05,0.05,0.35,0.27]) ;
plot(u3); ylabel('u1+u2')

[n,Wn]=buttord(40/512, 200/512,3, 80 );  % 设计低通滤波器
[b, a]=butter(n, Wn); %it is Wn here,not "2*pi*Wn"
y5=filter(b, a, u);  % 对检波后的信号滤波
%subplot(3, 1, 2),
subplot('Position',[0.45,0.65,0.35,0.35]);
plot(t, y5);  xlabel('检波并滤波后的波形')  % 画出滤波后的音频
a=fft(u);
subplot('Position',[0.45,0.15,0.35,0.35]);
stem(abs(a)); xlabel('音频频谱')
axis([0,40,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