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54的单独中波电路图这样画可以吗

楼主(2024-01-15):
我把红灯754的中波电路剥离出来,采用普通270双联和250/290空气联两个版本。各位老师看看这样画单独中波有错误吗,单独中波电路上还有需要改动的地方吗?

网友:
楼主的电路,改得很好。看这个电路图,是非常优秀的一款电路。如果改成单独的中波收音机,应该也是非常好的!
我个人认为,这个电路中的这个电阻,如果改成一只0.01的电容,似乎是更好。不知对不对,请楼主参考。

楼主:
是,我从电路图中把中部剥离出来

网友A:
朋友单独把中波段画出来的这么干净利索,是如何办到的?

网友B:
R24偏流电阻和R26反馈电阻只要用一个就行,并联电位器的2k电阻换成0.01u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单独把中波段画出来的这么干净利索,是如何办到的?

我把后面的复印了一下,前面的留空,再画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4偏流电阻和R26反馈电阻只要用一个就行,并联电位器的2k电阻换成0.01uF的电容。

我试试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4偏流电阻和R26反馈电阻只要用一个就行,并联电位器的2k电阻换成0.01uF的电容。

我参考牡丹944的垫整电容,本振联用270垫整电容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参考牡丹944的垫整电容,本振联用270垫整电容可以吗

一般情况垫整电容用270P,如嫌小再并联一个15P电容到285P就可以;270P电容要用质量好些、稳定性好些的电容,如:CY型 云母、CB型 聚丙烯、CC4型 瓷片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24偏流电阻和R26反馈电阻只要用一个就行,并联电位器的2k电阻换成0.01uF的电容。

非也!
R26是负反馈电阻,其取值应满足一定的反馈量,R24是上偏置电阻,其取值为达到一定的静态电流,如果合并为一个电阻,则不能兼顾静态电流和反馈量。
与音量电位器并联的电阻也不宜用电容替代,该电阻作用为提高末级中周(TTF-2-9)传输效率,原理见《面向工农兵三、四、五、六管晶体管收音机全国联合设计试制总结》P3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单独把中波段画出来的这么干净利索,是如何办到的?

只是擦除了原图的部分线而已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也!
R26是负反馈电阻,其取值应满足一定的反馈量,R24是上偏置电阻,其取值为达到一定的静态电流, ...

这本书我以前看过几遍,有些地方也理解不了。第39页在这里。哪里涉及到这只并联电阻了呢?

网友:
这只这本书上说的一台四管来复式超外差式收音机的电路图:

网友A:
这台红灯754,检波器的负载电阻用的这么低,中放末级不知使用了什么特殊的中频变压器?反正不会是象TTF-2-9这样的次级匝数比较多的中频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也!
R26是负反馈电阻,其取值应满足一定的反馈量,R24是上偏置电阻,其取值为达到一定的静态电流, ...

为什么这个电路不在前级用两个二极管做稳压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台红灯754,检波器的负载电阻用的这么低,中放末级不知使用了什么特殊的中频变压器?反正不会是象TTF-2-9 ...

你这三个帖子,有的图是理论上的,有的是实际装配的。
区别就是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三个帖子,有的图是理论上的,有的是实际装配的。
区别就是这个。

猪大呀,这台红灯电路中,检波负载为什么用那么低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也!
R26是负反馈电阻,其取值应满足一定的反馈量,R24是上偏置电阻,其取值为达到一定的静态电流, ...

我那个745在修理时就发现两个都用静态电流很大(原装的是按图所示的电阻,偏差不大),去掉一个就正常了,R26即是偏流电阻又可以说是电压负反馈电阻,与R24偏流电阻一起用对基极来说基极电流增加了,静态电流大的现象就会出现,除非R24的电阻调大,我修理时简单取掉一个R26保留R24。负反馈靠R29和C32也够了;对老机,在吃透原电路情况下,灵活采取一些调整措施也是有必要的,不必拘泥于原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猪大呀,这台红灯电路中,检波负载为什么用那么低呢?

只能理解为检波中周有点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猪大呀,这台红灯电路中,检波负载为什么用那么低呢?

红灯2701、红灯2J8-1都是这个负载电阻,会不会是上无二厂的设计特点?  我是喜欢再加个隔离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红灯754,检波器的负载电阻用的这么低,中放末级不知使用了什么特殊的中频变压器?反正不会是象TTF-2-9 ...

用285p垫整电容和双调谐中周的都是后期电路,沪产后期电路末级中周都是用的TTF-2-9,与联合设计4/5管机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745在修理时就发现两个都用静态电流很大(原装的是按图所示的电阻,偏差不大),去掉一个就正常了 ...

R24本来是需要调整阻值的上偏置电阻,静态电流偏大合理的方法是更换较大阻值的R24。再说一遍,R26是反馈电阻,要保证原设计频响性就不宜更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个电路不在前级用两个二极管做稳压电路

硅管机对电源电压敏感所以需要前级用两个二极管做稳压电路,锗管机普遍采用串联直流负反馈来稳定工作点,即发射极通过阻容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理解为检波中周有点不同。

确实如此!检波负载中有对地1.5~2K负载电阻的电路对应的末级中周都是TTF-2-9,没有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灯2701、红灯2J8-1都是这个负载电阻,会不会是上无二厂的设计特点?  我是喜欢再加个隔离电解。

凡是末级中周采用TTF-2-9型号的检波负载电路大都有这个1.5~2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参考牡丹944的垫整电容,本振联用270垫整电容可以吗

垫整电容最佳容量为双连振荡连电容的1.06倍,圆整至标准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红灯754,检波器的负载电阻用的这么低,中放末级不知使用了什么特殊的中频变压器?反正不会是象TTF-2-9 ...

恰恰相反,大概率是TTF-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