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换了水箱宝

楼主(2024-01-15):
以前换防冻液零下25度,粤南最低7-8度,于是换了水箱宝,只要起保护作用即可。

网友A:
水箱宝是什么成分?7-8度用普通自来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箱宝是什么成分?7-8度用普通自来水就行。

水箱宝加了金属缓释剂,自来水里没有。

网友:
不懂就问,水箱宝比冷却液便宜,还是有其他好处?

楼主:
水箱宝是冷却液的一种,比防冻液便宜,但没有防冻功能,零度时会结冰,但加了金属缓释剂,减少水垢。

网友:
在南方很多地区的水质是弱酸性的,不会结碱,正品的冷却液沸点要比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