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作业:改Dell 12V18A为可调电源

楼主(2024-01-15):
最近心血来潮,把闲置很久的Dell 12V18A电源改了出来。

电路修改过程完全参考此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0672
再次对原作表示很感谢。

完成后的样子如下,为有兴趣的同学参考一下。

修改过程描述如下:
1、 准备工作一个月,学习帖子、购买配件
2、 操作就两天,一天修改电路,一天安装配件
3、修改电路是很简单的,严格安装上面的帖子操作就行。因为不需要改电流,改的地方更少。但是第一次修改的人,还是要试探性的做,不要一步到位。每一步都要核实和验证再往后走。
4、安装配件这个就可太费神了。需要把电流表、开关、可调电阻、接线柱就放到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为了尝试各种可能性,电流表买了2种、开关买了3种,可调电阻买了2种。每天都在想,吃饭走路工作都在想,要怎么放进去呢。

下面是一些材料。注意那个小按钮开关,12X12的,刚刚好可以放进原来的出线口。本来是最佳选择,但是没法固定,最后选了一个红色按钮开关。

尤其是可变电阻,最理想是有一种只要5mm厚度的,可以带旋钮的。最后只能选下面这张小的,用热熔胶粘,很不优美。

最后是打孔安装电流表,这种方形孔可太难了,为此在B站学了几天,买了一个电磨机来搞。真是为了一碟醋包了一顿饺子。因为第一次使用电磨机,本来完美的方形孔,多磨出了一些,有强迫症,难受了好一会儿。

最后说说体验:
1、这个电源是真的很厉害,简单改一下就可以用于各种厂家,车里面有个12v 276W的气泵都带起来的,空载150w稳稳的
2、18V空载都发热,有帖子说低电压大电流很容易烧管,没敢尝试。如果是有专业用途,还是建议买一个专门的可调电源。
3、折腾比购买有意思多了,通过这个过程,把几十年前学的电子技术重新捡起来。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本帖改的是ADP-220ABB,比较高。D220P-01也可以,不过空间更局促了。ZVC220HD12S1不能改,原理都不同了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同样的电源,哪天空了也改了,我需要的电压是10.5V-13.8V。

网友:
三思而后行的典范,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同样的电源,哪天空了也改了,我需要的电压是10.5V-13.8V。

原贴说可调电阻要串联一个330欧的电阻,实际上不用也行。电阻越小,电压越高。电阻和电压对应关系大约是:

3.8V----4500欧,所以需要用5K的可调电阻,再大电压也降不下去了
12V----866欧(就是拆掉那个91A的电阻值)
18.2V----560欧,再低电压也升不上去了

10.5V-13.8V,买个1k的可调电阻,串一个600欧就足够了

网友:
牛逼,对我刚需。

网友B:
外观改得比我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观改得比我好,赞一个。

谢谢老大捧场,看你的资料改的。

对了,有人说低电压大电流,可能要爆管,不敢试。您要不要给我们验证一下,比如4V 20A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捧场,看你的资料改的。

对了,有人说低电压大电流,可能要爆管,不敢试。您要不要给我们验证 ...

        你好!该电源确实不宜在低压大电流下工作。在低电压下电源的效率相当低,热量集中在功率管就容易爆管。所以可调范围不宜太宽,最低不低于5V,最高绝不能超18V。低压时电流也不宜大,在15A以下可能是安全的。具体也不太清楚了,已有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该电源确实不宜在低压大电流下工作。在低电压下电源的效率相当低,热量集中在功率管就容易 ...

15A已经很不错了,谢谢

网友C:
参考贴没有权限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贴没有权限打开,

注册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该电源确实不宜在低压大电流下工作。在低电压下电源的效率相当低,热量集中在功率管就容易 ...

再请教一个事情。我还有一个220P,打算改成13.8V给短波电台用。是改91A(866欧改小一点),还是改R161(240欧改为680欧)更好。

另外,有玩电台的人说,大功率发射有烧毁电台的可能性,分析可能是馈线输出引起开关电源异常,导致输出电压过高。有没有什么保护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事情。我还有一个220P,打算改成13.8V给短波电台用。是改91A(866欧改小一点),还是改R161(2 ...

我是签到来了,大家欢迎我吧!多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