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单车充电器可以改大充电功率吗

楼主(2024-01-15):
现在在楼下充电了,输入200-400w一个价钱,想把充电器的充电电流改大点,现在是4A,想改到6A左右,型号是DZL4824001 重庆和诚的充电器

网友A:
如果是铅酸电瓶,就不能改大功率,铅酸电池不支持大电流充放电,不然电瓶容易坏,如果是锂电池的,4A改到6A问题不大,要看下发热量,不过还是不建议改大电流,省不了几个钱。

网友B:
如果是恒流6A的还行,你问问卖家。

网友C:
不是按电量计费吗?如果按电量计就不要改了。
改电流很容易,减小电流取样电阻就行了,一般0.1-1欧的大功率电阻,很好找。

网友D:
如果200瓦和400瓦一个价何不一拖二?

网友E:
如果是锂电池,计算一下,不超过1C就可以。比如24V 10AH,6串5并。电池是2200mAH,1C就是2.2A,5并就是2.2X5=11A。好像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铅酸电瓶,就不能改大功率,铅酸电池不支持大电流充放电,不然电瓶容易坏,如果是锂电池的,4A改到6A ...

是锂电的,我看充电器板子和空间都很够,这种充电器一般先恒流再恒压,要改的地方不止一个。

充电器填充黑胶了,怎么方便去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恒流6A的还行,你问问卖家。

充电器是买车送的,做工用料都还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锂电池,计算一下,不超过1C就可以。比如24V 10AH,6串5并。电池是2200mAH,1C就是2.2A,5并就是2.2X ...

没必要改那么大,我是原装的充电器,应该是有余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按电量计费吗?如果按电量计就不要改了。
改电流很容易,减小电流取样电阻就行了,一般0.1-1欧的大功 ...

我们这边是按充电功率和时间计费,200-400w,一个小时6毛,200以下一个小时4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200瓦和400瓦一个价何不一拖二?

额,你这个问题好难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