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使用。t12与外热30W对比。

楼主(2024-01-15):
1,先上结论:t12当然综合性能更好,可也有明显的不如人意之处,那就是a、温度烧损与焊接顺畅的矛盾。b、铁头的导锡性能比铜差太多了
2、我使用T12的【刀头】特焊粗活、【B2】焊比较粗活、【BCF1、BL】焊接贴片。0603(不含)以上很好用,很耐用。急了把温度调到400,再退回350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了。
3、但0603深刻地教育了我,我后来总结:需要用BL或更细的头,【必须是白光原装的并且是新的】,并且要持续的将温度顶到380以上,才能正常焊接
4、存在的问题:a、烙铁的尖端:不化锡、不占锡、不下锡!(必须抱定烧死的决心上400度!)b、尖头团锡!焊锡缩在上方永誓不肯落下,尖端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就是说你用屁股怼上去融化焊锡后,尖端貌似才起作用。 c、用粗头,例如B2、刀头,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尖端不起作用。d、典型的现象是:尖端怼在焊盘上,锡就是下不去! 上400度勉强有时候能下去!!!
5、我的感受是,这东西干细活不好用。。。谁有破解方法,,,,,???科普一下。
6、我的解决手段:当然是根据很爽的使用经验了:30W外热8块钱一支,4.5铜棍8块钱一根,做一个能伸出4厘米以上的尖头,烧黑!,只开通尖端1mm。直接插电用就行了。温度估算375左右,。 1mm的焊盘,涂抹松香,轻轻碰一下,立刻挂锡,贴片推过来,松手、完美定住。 另一边加焊锡丝点一下,就完成。。。每次焊接操作大约0.2--1秒。。铜导锡非常好,(如果这个是一个高科技的铁皮头,绝对达不到这个效果的,他们会团锡,你要用大坨锡给他坠下去,焊台温度低了就根本下不去)。。 缺点:除了用着爽全是缺点! 例如每200个焊点后修整烙铁头。。。。是

网友A:
应该是你T12烙铁头问题
我用T12刀头,0603-2512通吃,当然0603焊的比较少,0805和1206比较多
焊贴片温度一般360-370℃样子
其他直插大零件,就调到400℃
不存在你说的这些问题
焊贴片零件可以选用0.6mm的松香焊锡丝,其他零件选用0.8mm-1.0mm松香焊锡丝。

楼主:
我并不愿意用外热,而鄙视T12,但实际体验就是这样。 哪位有破解方法,,,请科普下来。。。

网友B:
我一直用十几块钱的外热、内热电烙铁,看了论坛也想买一把T12,你这么一说,我还是不买了。谢谢!

网友C:
哈哈哈。楼主应该不会洗烙铁头,保护好了烙铁头随时光亮有锡的。不会烧死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十几块钱的外热、内热电烙铁,看了论坛也想买一把T12,你这么一说,我还是不买了。谢谢!

买,保证好用。建议卖有数字显示休眠唤醒功能的,控温准确。不会烧死烙铁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十几块钱的外热、内热电烙铁,看了论坛也想买一把T12,你这么一说,我还是不买了。谢谢!

用了T12
其他内热、外热都可以下课了

网友D:
小焊点用T12,大焊点用高频焊台

网友:
可能是你的烙铁头有问题,我用T12没遇到你说的问题,我用的63/37焊锡丝,温度一般是320,大焊点调到370,合金烙铁头要勤洗,放一块浸水海绵在烙铁架上面,焊之前擦干净烙铁头,焊完略微往上面挂点锡,合金烙铁头如果不挂锡干烧,很容易遇到你说的那种挂锡珠的现象,只要出现挂锡珠现象,说明浸润性变差了,要么是烙铁头不好,要么是使用不当,可以用一块软木摩擦烙铁头,摩擦光亮后上锡可以恢复。

切记不要老用松香,用松香都是老式烙铁时代传下来的陋习,现在的焊锡丝里面都有松香,只要保持烙铁头干净就很好焊,松香用了后要及时清理烙铁头残余松香,否则会结成氧化物影响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楼主应该不会洗烙铁头,保护好了烙铁头随时光亮有锡的。不会烧死氧化。

合金头用不好的一般都是习惯不好,还是沿用了老式烙铁的使用习惯。

网友:
T12和T12也有很大的不同!
烙铁头有差异;T12的电源是否是足24V6A的?控制电路是那种?都有影响。
正常的T12对付一般的焊点还是不错的;对付大焊点稍弱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小焊点用T12,大焊点用高频焊台

T12也属于高频焊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2也属于高频焊台吧?!

不是 ,用的是开关电源可以小体积化,烙铁头一体化的结构让加热速度比一般内热式快而已

网友:
我用t12也存在尖端不上锡的问题,刀头还行。但还是936用的习惯,反正也不赶时间,大焊点的就上高频

网友E:
我是喜欢普通烙铁是因为性价比高,也一直用惯了
焊的好与流畅温度控制很重要,没特殊时我喜欢大马蹄头。

有钱上温控
新手学习肯定温控易上手

合金头确实好用和长寿
省钱就自买铜棒用。

30W外热特殊用途很多, 也像楼主自买铜棒更省钱

网友:
原来烙铁也有这么多学问,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还是喜欢用紫铜棒做的头子,有条件头上焊上银头。

网友:
用上白光后,电烙铁就不想用了,超大焊除外。

网友F:
外热的恒温能力应该没有内热的好。

同感!有镀层的烙铁头不好用。尤其是尖头的。

936的有纯铜的烙铁头卖。用起来很爽。由于导热好,使用温度250℃就可以了。(63/37的锡丝)
温度低,铜头的损耗也慢,很经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是喜欢普通烙铁是因为性价比高,也一直用惯了
焊的好与流畅温度控制很重要,没特殊时我喜欢大马蹄头。
...

那把内热式烙铁有三十年了吧

网友:
我的T12也有尖头的尖上不太挂锡,有点锡都往下部跑,不容易上到尖部。小马蹄头也有同样的毛病,马蹄面不太肯挂锡,反而根部会挂上很多锡,烦人,大约头子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热的恒温能力应该没有内热的好。

同感!有镀层的烙铁头不好用。尤其是尖头的。

尖头那里挂不住锡!不好用!!

网友:
烙铁头的保护方式之一,就是不用的时候要加焊锡后放置。一个936焊台加大小刀头和大小尖头,对付PCB板基本够用了,数显恒温的更好。特大焊盘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T12烙铁头问题
我用T12刀头,0603-2512通吃,当然0603焊的比较少,0805和1206比较多
焊贴片温度 ...

严重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1、T12的优势在于【低温+回温】来延长焊头使用寿命。顶高温,头会死的很快,一般350度以下心理比较容易接受;这是内在的矛盾。我只是比较在意烙铁头的烧损。
          2、即便自工未必成功。 这才是最悲催的。工厂的烙铁头就是这样淘汰的。 高温烧一段时间,镀层烧损了,挂锡不好了。就俺那个二手头,看着绝对就是,你提到的【亮晶晶挂锡晃眼】的。 但锡就是挂在上边不下来,你调到10000度也没用。 温度太高,尖端的锡直接就氧化了,捅焊锡丝都费劲,焊盘、烙铁尖、管脚温度都不低,就是挂锡。。。。
         3、我相信通过适当的方式,能改善。 但是觉得 不容易达到我那个铜棍子瞬间完成的程度。 可能用崭新的头顶高温能做到。。。 但可能烧损很快。。。。毕竟,我那个破头高强度用了半年,完全没变化,秘诀就是低温。

网友:
用白光951没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十几块钱的外热、内热电烙铁,看了论坛也想买一把T12,你这么一说,我还是不买了。谢谢!

还是要买。 我同意,T12的综合性能,比破铜棍要强很多!
我的破铜棍的优点就是优秀的性能超低地价格,代价是特别麻烦,,,,200焊点修烙铁头,这就是我上T12的初衷。
我提起铜棍好处,就是抠门加挑剔 。 【危险动作不要模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热的恒温能力应该没有内热的好。

同感!有镀层的烙铁头不好用。尤其是尖头的。

我有些想上936了,,,或者其他能用铜头的焊台。。。。
记忆当中就是这样。 原来的镀铁的就这样,好用大概几天,然后看着没毛病,实际就是尖端已经不下焊锡了。。。。焊洋铁壶还凑合,焊贴片费尽了。
然后退到童年的版本,铜棍。。。。。

网友:
        没用过T12,一直想做个白菜白光用用,但光说不练了,普通内热外热烙铁,待焊时间过久高温高压空烧,什么好烙铁头也会高温氧化不沾锡的,用调温装置待焊时低温保温,焊接时调到正常温度,就不会高温氧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那把内热式烙铁有三十年了吧

好眼力

82年5元买的, 84年买的MF47,这二样是我当年夜战的工具

手上后买的二十多款表都没实际工作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好眼力

82年5元买的, 84年买的MF47,这二样是我当年夜战的工具

八几年的烙铁,都是铜头,几块钱,好用得很。那阵买不起47,买的是个最便宜的表,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八几年的烙铁,都是铜头,几块钱,好用得很。那阵买不起47,买的是个最便宜的表,现在找不到了

我自己买的是40元?的MF40

47是单位买的个人用

20W芯子8 角,头子应该1元上下(记不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买的是40元?的MF40

47是单位买的个人用

90年代我买内热电烙铁芯、电烙铁头都是一次买一盒。当时电视机的维修量很大。我都是用30W的内热电烙铁,在手柄上加一个开关,开关上并联一个1N4007,这样可以长时间工作而不会使烙铁头烧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年代我买内热电烙铁芯、电烙铁头都是一次买一盒。当时电视机的维修量很大。我都是用30W的内热电烙铁, ...

这是个好办法,我一直没用。主要是怕烙铁烧久了忘了烫手。我一个同事去别人家修机器,小孩不知道怎么就被烫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买的是40元?的MF40

47是单位买的个人用

我30多元,一个很少见的型号,记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年代我买内热电烙铁芯、电烙铁头都是一次买一盒。当时电视机的维修量很大。我都是用30W的内热电烙铁, ...

当年这点你做得很好

我是现在不做才整明白
要省钱实用, 就用大功率烙铁搞双温最实用

我上面的灯泡加50W烙铁就是近年整的,外观很新
如主板上的开关管和电解没50W搞不动, 其它地方20W就OK,烙铁寿命大增

网友:
我感觉楼主的焊锡有问题,而不是烙铁的问题,我也使用T12,几种头子都有,感觉很好用,大小焊盘都没有问题。我的焊锡是500多一公斤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好眼力

82年5元买的, 84年买的MF47,这二样是我当年夜战的工具

我是87年买的,烙铁4.7元,MF47表89元,心痛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87年买的,烙铁4.7元,MF47表89元,心痛了好久

二个月工资

网友I:
没有T12,只有936和快客203,不焊大东西一般都是936,大部分都用这种烙铁头,强烈推荐,比直尖头好用,特别是贴片

网友J:
各位坛友有没有好的二手T12卖家,请推荐一下,全新的太贵,假货也太多

网友:
T12蛮好用的,注意烙铁头的保护就好。

网友:
内热外热都用过,后来用了936,内外热统统靠边站了,再后来有了T12,936都不知扔哪去了。今天下单拍了C245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T12,只有936和快客203,不焊大东西一般都是936,大部分都用这种烙铁头,强烈推荐,比直尖头好用,特别 ...

    这是弯尖头,对付贴片是一绝。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各位坛友有没有好的二手T12卖家,请推荐一下,全新的太贵,假货也太多

买C245兼容T12那款,一机两用。

网友:
烙铁头注意保护,焊锡丝熔化的温度只有245度,动不动就调到350度以上的,烙铁头不烧死才怪。根据平时使用情况选择合适的焊台。我使用303D,平时设置330度,只有拆大焊点才调350度以上,拆完马上调回来,每天至少开4个小时,烙铁头半年都不用换,挂锡非常好。

T12这种一体化的烙铁头肯定比普通的内热和外热好用,不过也就在30瓦以内好用,与白光936不相上下,价格也类似。

再提一级,看看快克的TS1200和TS1300,这些也是一体烙铁头,更小巧,小焊点很好用,大焊点功率同样不够。

快克203H与303D,都是高频焊台,后者手柄和烙铁头更小,价格更高。

网友:
内热外热烙铁都搞不定铝基板,不信试试焊个LED铝基板灯, 我用T12就可以轻松焊铝基板LED灯。

网友:
我看火花机铜棒外形差不多,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
T12尖头如果用在单面板还是不错的,双面板或散热较大就不好用了,因为散热快T12温度不够,你就会提高温度,但烙铁的尖头处温度高了就会不吃锡,锡会上爬,所以不好用了,这种情况就需要更换合适的烙铁头。。。。。。

网友(2024-02-15):
实际上这是由于锡的表面张力,如果太尖了东西,焊锡很难爬上去,除非你把这个尖的东西只留尖部,其余地方处理成不粘锡

网友:
尖头却去楼主所说 我还以为是自己不会用呢

网友:
应该是你的T12不是原装的或者你用了无铅锡

网友:
刀头T12,一般6平方的线都可以焊了,散热再快点的直接用热风枪线预热,然后T12怼上去,多大的焊点都能搞定

网友(2024-03-19):
很诧异,我的T12,几乎天天用,两支烙铁头两年多了,头子上锡没有任何问题,看来这东西产地质量真不一样。

网友:
现在工具选择多,业余用得少,还真不好总结哪种好

网友:
不论外热或内热在同功率的情况下都无法和T12相提并论。也就是说它们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网友:
我一直用高频焊台 烙铁头便宜,t12白光想好用一定要用原装的头,太贵了 ,呵呵

网友:
维修工不值钱的

网友(2024-10-01):
楼主说的毛病确实存在  不管是原装白光还是国产英华 尖头都存在同样问题

网友:
外热不好用?936不好用?特尖不好用?【吉美  极美极美!-哔哩哔哩】 https://b23.tv/2CIVnY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