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中塑料支撑脚断了,用什么胶来粘好

楼主(2024-01-15):
老旧的收音机中,收音板塑料支撑脚特别容易坏,断了,用什么胶来粘好呢?请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
1、用AB胶、铸工胶粘贴断面,外面再涂一圈加固。
2、用外热烙铁夹钉子或铜线,把订书钉、细铁丝弯成S形,塑料断面对齐,用烙铁把铁丝烫进去。
2、用外热烙铁夹钉子或铜线,把尼龙扎带或塑料烫化,和原机壳塑料混合。

网友A:
淘宝有尼龙六角柱和螺丝,长度有多种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尼龙六角柱和螺丝,长度有多种规格。

用什么胶来粘到机壳上啊?

网友B:
氯仿溶接塑料最完美,美观又结实,有一定毒性,通风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氯仿溶接塑料最完美,美观又结实,有一定毒性,通风操作

需要的是粘接,用什么胶好?

坏的严重了的,还要嫁接一个脚啊!

网友C:
楼上不说了吗用氯仿粘,是不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不说了吗用氯仿粘,是不懂吗?

需要的是粘接,用什么胶好?

坏的严重了的,还要嫁接一个脚啊!

网友D:
塑料螺丝柱断了,如果不是齐根断,可以从拉杆天线上截一段合适直径,譬如以前的电视机拉杆天线,总有一截直径适合,然后用电烙铁热烫进去。如果齐根断了,用快干胶粘住后,再用锉刀锉点塑料粉末堆在根部,点上几滴快干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螺丝柱断了,如果不是齐根断,可以从拉杆天线上截一段合适直径,譬如以前的电视机拉杆天线,总有一截直 ...

就是想知道不同情况下用什么胶合适啊

比如:塑料与塑料粘用什么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知道不同情况下用什么胶合适啊

比如:塑料与塑料粘用什么胶?

上面的也说了,粘塑料和有机玻璃氯仿最合适,只是氯仿一般不好弄。

网友:
将断了的塑料柱和螺丝拧到对应的线路板孔中,断碴对正,在塑料柱断口上饱满地涂上AB胶,包住塑料柱5毫米,断碴两端都涂,然后上好线路板固定并上下颠倒,让胶均匀地分布在断口处,半分钟即可凝固,1小时后拆下线路板,检查是否牢固,否则可再次用AB胶加固。

网友E:
有些材料可以用pvc水管胶水。看起来都是塑料,但是塑料也有很多种,只要不是金属木头大多叫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材料可以用pvc水管胶水。看起来都是塑料,但是塑料也有很多种,只要不是金属木头大多叫塑料。

就是想知道不同情况下用什么胶合适啊

比如:塑料与塑料粘用什么胶?

网友:
铸工胶。

它比普通AB胶更牢固,也更容易操作。

我曾用它来粘接海燕B331的电池仓负极挡板,感觉粘接后比原来更结实了,因为更厚实了。

也粘过红灯754的断裂的固定桩,相当牢固。注意不要光在断面上涂胶,也要在断口周围涂上一层加大粘接强度。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的塑料可以用pvc胶水粘,强度未做测试,其它塑料不知道。有些粘不上。比较靠谱点的用ab胶,它可以加粗以加强强度,只是不好看。我常用铸工胶,它可以保存好几年。我买的三年了。AB胶开过没开过半年就废了。我买了好几盒都干掉了。502类最扯淡了,我买过好几种好几次。说什么能放一年。我买回来三个月全都干了。没开过一样干。502唯一的好处是渗透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