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的浸润性。铁头/铜头。

楼主(2024-01-15):
刚那个对比贴,感谢大家的鼓励和砖头。
现在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好像是二者浸润性能的差异。二手白光头的尖端,如果你用松香刷个透,就一点锡也没有了。不知新头如何??? 我有一个西安的全新刀头也是一个鸟样。 他们被松香刷过之后,尖端点中焊锡丝,要使劲怼个3-100秒钟,焊锡才化开;然后整个焊头,就装作很牛的样子吧周围的锡都给融化了。。。。 但是一个铜头的尖端,我试过0.1左右能扎手的尖端(当然,几秒钟就不尖了),这个尖端没有焊锡,就是新开的状态,升温时保护在松香里,冒烟后,瞬间就把焊锡丝给吸收下来一小段。  而铁皮头好似天生排斥焊锡,烫坏器件、板子、人等轻轻松松,焊锡就是不化,,,,。据说需要:富有的人、勇敢的人、机敏的人来克服。。。。。。。
我真的是很痛恨铁头这个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买一小瓶烙铁头复活膏,用了你会发现什么头子都好用。。

我买过一个烙铁头不要说复活膏,就连硫酸锌都试过没有用,不锈钢助焊剂也没用,不管用什么都不上锡,后来一问说那是烫塑料的烙铁头不是焊接用的

网友:
买好一点的就没这个烦恼了,不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网友:
从来没有用过复活膏,我的各种头都挺好用的。关键是要控制好温度,平时我设定在300度,一般焊接都没问题,特殊情况调到450度,用完后马上调回300度。还有就是不用的时候及时关机。

网友A:
几块钱买一小瓶烙铁头复活膏,用了你会发现什么头子都好用。。

网友:
确实只有紫铜头最好,可惜就是不耐用。

网友:
铁头能用的话,铜头早被淘汰了。

网友:
还是紫铜烙铁头炕用。

网友:
现在的烙铁头大都有亲锡镀层。

网友:
又在这和几块钱一把的烙铁死磕,烙铁头估计出厂价不高过5毛钱。

这种烙铁为什么搭配尖头,不搭配刀头或马蹄?因为加工太容易了,其他头工序多。

用铁都算是奢侈了,没用生铁算不错了。

网友:
铜头好用,但是时间长了铜头会被锡啃蚀。还是那种带镀层的头子好用,只要使用得当一般不会烧死。建议使用936焊台,配套的头子多,而且便宜。预算多就用快克203 205  322等焊台,配的头子都不错。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
我有936,T12,发现现在烙铁头都不好用,现像和楼主说得一样。用复活膏也没什么大用,复活1分钟,马上又是那副吊样。936或T12没有紫铜烙铁头吧?

网友:
你们买的烙铁头质量不好吧,太便宜的肯定不行。。。。。。

网友:
        同意8#坛友的理念,一般来说紫铜烙铁头一定好用,起初将烙铁头的端面用锉刀锉干净锉光亮或者壁纸刀刮干净光亮,然后在较低温状态下将焊锡丝融化在光洁面上,这就是吃锡,要注意的是烙铁头在高温下是不能吃锡的只能滚落下来,因为焊锡丝中有松香,如果是其他焊锡,要提前在烙铁头上抹上松香焊剂,在使用中避免高电压高温状态下干烧烙铁头,不然什么样的烙铁头都会烧死,不沾锡了,所以要使用调温装置控制烙铁头的温度,焊接时要高些温度,待焊时要降下来温度,每一个使用电烙铁的人,都要上好这一课,才能自由掌控烙铁的温度,为我所用。

网友:
常见到的白色 铁头 是镀镍层 耐腐蚀 叼锡 若想用铜头 将镀层磨掉就露出铜了 只是耐腐蚀的功能丧失了

网友B:
现在买到的T12什么的,很多都是假货的二手,特别像刀头这种被神化了的头子。
个人觉得日常最常用的是中马蹄。
有机会建议弄一个真的白光T12.
白光的是铜芯导热,电镀外层跟焊锡浸润。如果镀层透了,铜会很快烂洞完蛋。
白菜白光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弄到的烙铁头基本都是真的,那种是相当耐烧,即使忘记关了,第二天也不会就坏了,随便高温棉沾水一擦就恢复如初。

网友C:
我真的感觉烙铁搞成了产业。八几年几块钱的烙铁,从来没有这些担忧。紫铜头子慢慢少,始终沾锡

网友:
我十几年前买的一把黄花30瓦的普通外热电烙铁,头圆尖,但算粗钝,不知道什么铜合金,怎么用都沾锡,而且一直没有烧缺口。

网友(2024-02-26):
主要是,在哪了才能买到真正的白光头。

网友:
平时不焊锡的时候低温,焊的时候调高温。而且不要烫塑料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到的T12什么的,很多都是假货的二手,特别像刀头这种被神化了的头子。
个人觉得日常最常用的是中马 ...

买深圳白光(和日本白光是两码事)的T12头,12元左右一只的价格,我觉得挺划算了,比日本白光的二手头都便宜,我前段时间买来已经用了一阵子了,虽然我对比了日本白光,感觉还是有些差距,但已经很不错了。

毕竟日本白光的不好买,新头假的很多,二手的有很多你看上去很好,但实际上都是产线用的不能用了淘汰的,卖家卖之前用修复膏处理过,用一段时间就不好用了,更别说有些没良心的直接拿假头子做旧(这又不是什么难事),假头子也就几块钱,做旧当二手原装能卖15以上

网友D:
铜头镀铁,耐腐蚀,硬度高,寿命长。镀铁层外面还需要啥镀层才能沾锡。这就是厂家的秘籍了

网友:
之前烙铁头不上锡,急着用,没办法找了段硬铜线绕烙铁头上替代烙铁头,挫刀整形,没想到超好用

网友:
非常感谢热心分享

网友:
日本白光头,很好用

网友(2024-03-28):
引用 网友C:
我真的感觉烙铁搞成了产业。八几年几块钱的烙铁,从来没有这些担忧。紫铜头子慢慢少,始终沾锡

可能跟无铅焊锡用的多,熔点高,也有关系。在那么高的温度下,紫铜头可能就是飞快变小的。

网友:
我是在台湾, 我也是买936日本白光头(約40-50rmb), 用起来确实不错, 淘宝货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内部少了一圈铜管(或是我买到的都没有),所以导热回温的速度差一些,但是说他不好, 我觉得也没有差到哪去, 毕竟价格差了很多

这两年我淘宝买了雪驹的T12, 936就很少用了, 不过他因为使用交换式电源, 我一開始没接地,烙铁头上有个浮压, 第一次用就烧坏一个汽车电脑板, 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铜头镀铁,耐腐蚀,硬度高,寿命长。镀铁层外面还需要啥镀层才能沾锡。这就是厂家的秘籍了

查到一份專利 CN85100592B

耐高温、长寿命恒温电烙铁头表面处理方法

一种恒温电烙铁头表面处理的方法,通过电镀法在烙铁头表面镀Ni-Fe/Ni-Fe-Al2O3/Ni-Fe-Al2O3(微量)镀层,使烙铁头具有良好的耐高温性能,延长使用寿命,对锡铅焊料有良好浸润性以致得到高质量的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