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9.8cm迷你win10系统小主机电脑Z8350处理器,内存2G十32G

楼主(2024-01-15):
二手的
浙江
支付宝微信闲鱼
9.8*9.8cm迷你win10系统小主机电脑Z8350处理器,内存2G,硬盘32G,从税务局设备里拆下来的,很小的,像机顶盒一样,壳子上有双面胶的,约二十几个,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两个usb3.0的9个,一个版本一个usb3.0的14个,有开关机键但按键帽没有了,从此处接了两组线出来的,一组开关机线,一组指示灯线,内置无线网卡,但系统里驱动沒装还是禁用了,自己研究吧,壳上面有双面胶粘着,配电源90元一个,运费9元非偏远,打包优惠点

有九个二个usb3.0接口,其它的一个usb3.0接口

网友A:
能看4K高清吗?

网友B:
可以安装xp吗?内存有点小

网友:
大刀一挥拦腰50给不?不行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4K高清吗?

就通下电,进系统查看一下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安装xp吗?内存有点小

买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安装xp吗?内存有点小

这个CPU应该不支持 WINxp

网友:
能拆机看下内部吗?

网友C:
我也想看里面,不知内存,硬盘是否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看里面,不知内存,硬盘是否可换。

内存最大支持2G焊死的,硬盘是emmc 32G 和dell 3040 应该差不多,好在能装windows ,刷openwrt 玩的话N1,玩客云、一堆S905 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查了一下,最大内存2G且单槽,看来此机只适合做廋客户机。
-------------------------------------------
基本要素 下载规范
产品集英特尔凌动® 处理器 X 系列
代号名称先前产品为 Cherry Trail
垂直市场Mobile
处理器编号 x5-Z8350
光刻 14 nm
建议客户价格 $26.00
CPU 规格
内核数 4
脉冲频率 1.92 GHz
处理器基本频率 1.44 GHz
缓存 2 MB
场景设计功耗 (SDP) 2 W
补充信息
状态Launched
发行日期 Q1'16
服务状态 End of Servicing Lifetime
服务更新终止日期 Thursday, June 30, 2022
提供嵌入式方案 否
数据表立即查看
产品简介立即查看
内存规格
最大内存大小(取决于内存类型) 2 GB
内存类型 DDR3L-RS 1600
最大内存通道数 1
最大内存带宽 12.8 GB/s
GPU Specifications
显卡基本频率 200 MHz
色同步脉冲频率500 MHz
显卡最大动态频率 500 MHz
显卡视频最大内存 2 GB
执行单元 12
最大分辨率 (HDMI)‡ 1920x1080
支持的显示器数量 ‡2
扩展选项
PCI Express 修订版 2.0
PCI Express 配置 ‡ 1x1
PCI Express 通道数的最大值 1
I/O 规格
USB 修订版 3.0
封装规格
支持的插槽 UTFCBGA592
TJUNCTION 90°C
封装大小17mm x 17mm
先进技术
英特尔® 睿频加速 Max 技术 3.0 ‡ 否
安全启动 是
英特尔® 64 ‡ 是
指令集 64-bit
英特尔® 身份保护技术 ‡ 是
安全性与可靠性
英特尔® AES 新指令 是
英特尔® 稳定映像平台计划 否
英特尔® 虚拟化技术 (VT-x) ‡ 是

网友:
可惜不能加内存呀

网友:
买过8350的平板,这个想当机顶盒解码4k的就不要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看里面,不知内存,硬盘是否可换。

和机顶盒大小的,甚至还要小点,肯定内存硬盘不能换的

网友:
没有没有SATA接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