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买的BF998场效应管有没有IDSS电流分类?请教高手

楼主(2024-01-16):
场效应管的IDSS饱和电流大小是唯一最重要参数,唯一的分类依据。(其它不重要)
2SK161后面的O就是电流分类。
如红线所示。

老衲老眼昏花,在BF998 PDF上好像没看到电流分类。

网友A:
确实是自称的“老眼昏花”:Jfet才有Idss参数,而BF998是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自称的“老眼昏花”:Jfet才有Idss参数,而BF998是MOS管

噢。还以为bf998是增强型的mos管,原来他跟k241一样都是耗尽型的mos管。

bf998的Idss,手册标是2~18mA。照估计,厂家不作分类,可能是一种习惯。

日本厂家通常会对Idss(bjt则是beta)在管子上标出分类标识,欧美厂家则通常不标出来。

网友:
       2SK246 2SJ103 分   Y 1.2-3mA    GR 2.6-6.5mA     BL 6-14mA    三档

网友:
所有的雙柵管都不以Idss分類,Id的工作區段由G2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