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K电路求教

楼主(2024-01-16):
请教各位老师,电路中这个器件是什么东东?

网友:
这个是热敏电阻

楼主:
多谢指教,有块4172想做个搭棚,网上电路多少都有点错误,官方电路这个器件参数也没标

网友:
看看厚膜搭棚

网友A:
这个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