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种mos管做共源极跟随电路好呢?

楼主(2024-01-16):
很少用mos,对于各种mos管适用的范围实在不懂,只能厚脸皮再问一遍了,原因是想做个简易测Q值的电路,原理就是lc串联谐振时,电容两端电压会是电源电压的Q倍,但是直接测这个电压肯定误差很大,所以想搭一个高频性能好的跟随器电路,但是对于mos管不熟悉的我,在选材和上犯难了,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发挥这种器材的高输入阻抗的作用。所以,用耗尽型的比较好。这种耗尽型的管子,输入端可以不加任何电阻,只要用源极电阻就可以建立合适的工作点。而用增强型的,栅极就要加偏置电路,势必会减小其输入电阻。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发挥这种器材的高输入阻抗的作用。所以,用耗尽型的比较好。这种耗尽型的管子,输入端可 ...

好像真是这样,我是看论坛今年参赛的简易Q表作品想尝试一下,那位老师用的是双栅增强型mos管,具体型号不清楚我也没好意思问,问的有点多了,用的分压电阻的确有点小了才6k和4k多点,我也觉得应该会有影响,不过测量范围应该也是短波及以下频率的线圈Q值应该不至于影响很大,估计可以忽略人家才用了增强型的,再请问具体型号有推荐吗

网友B:
用場管做跟隨器,主要考慮柵極輸入電容的大小,特別對於頻率響應有影響的應用,更爲重要。輸入電容的參數可以查看特定型號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場管做跟隨器,主要考慮柵極輸入電容的大小,特別對於頻率響應有影響的應用,更爲重要。輸入電容的參數可 ...

那请问多大的比较合适呢?,场管电容如果有4pf还能用吗

网友:
只要您真正弄懂了源随和射随,按需要弄个不是个事,不管是射随源随,也不管用结型还是用mos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多大的比较合适呢?,场管电容如果有4pf还能用吗

那要看前級輸入結點上的時間常數是多少,前級的頻率響應是多少,您的需求是什麽。這都涉及到對場管的基本特性理解,如樓上老師所說。這是需要花功夫去學習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前級輸入結點上的時間常數是多少,前級的頻率響應是多少,您的需求是什麽。這都涉及到對場管的基本 ...

那我明白了谢谢,如果只是看高频响应就行那我还是比较熟悉,我只是怕这个电容会影响前面的Q值

网友C:
要设计个跟随器,总得知道自己期望的性能吧?这都没整清楚怎么能保证最终的结果满足自己的要求呢?那种随意用个jeft在源极加个电阻构成的跟随器,然后测试时确抱怨输出比输入小很多就是个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设计个跟随器,总得知道自己期望的性能吧?这都没整清楚怎么能保证最终的结果满足自己的要求呢?那种随意 ...

嗯嗯明白了谢谢指教,我再仔细看看高频响应这些是否满足要求,仿真试试看效果,其实也没什么特殊要求,只要频率特性合适加上输入阻抗大应该不影响前面的Q值就行了,应该就这两点我再仔细看看一下管子的参数

网友:
源极跟随器实际上是共漏极,并非是共源极。所以说共源极跟随器就有点那什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