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接简易室外天线,改善钢混建筑室内收听效果

楼主(2024-01-16):
钢筋框架一方面阻隔有用信号进入室内,另一方面也阻隔了室内干扰出到墙外。
利用铝合金窗框充当地网,把天线垂直于窗平面伸出窗外,可获得良好的广播信号接收和建筑物内干扰屏蔽。通过同轴电缆或者更简单的双绞导线馈入收音机即可。
收音机这边,如无外接天线孔,可利用耳机孔接天线地。插入一个3.5mm的香蕉头即可方便地使用鳄鱼夹接天线地。此长彼消,效果是立杆见影,广播声音清晰,先前明显的室内LED灯干扰几乎难以听见。
附件中,包括了天线接上与断开的对比,中间的几秒杂音就是松开天线夹子的情况。市区内高层建筑内部干扰强烈,即便挨着窗户,使用机身天线在室内还是无法正常收听。
耳机孔接天线地:

天线地另一端,夹在铝合金窗框上一个螺丝上:

伸出窗外的天线,是一根松动换下的PL660天线,不到1米长,用更长的铜导线挑出去应该会更好。两股线绞合去收音机,减少感应室内干扰:

20240116_070124.m4a

网友:
这个肯定是有改善的了。要是真正接一根地线应该更好。

网友:
很好的方法,值得试一试

楼主:
注意静电。收音机的地接铝合金窗框后,手触碰天线时,静电放电明显变强。收音机内部的天线电路如果缺少保护措施,可能会击穿损坏芯片。测试用的德生9702挺过了一击,但是当时波段被静电冲击跳到了调频。操作收音机前,摸窗框把静电放掉最稳妥。

网友:
看不清楚怎么连接

网友:
照片能传清楚点的吗

网友A:
看明白了,意思是收音机的地,接铝合金窗框。向窗外伸出一条电线做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明白了,意思是收音机的地,接铝合金窗框。向窗外伸出一条电线做天线。

就是这样的。涉及的材料是:两头鳄鱼夹的导线两根,图中绿色一根,黑色一根;3.5mm香蕉头做收音机的地端子;金属杆一根,对应图中那根伸出窗外的天线。就这些,还是比较容易搞到和安装部署的。
黑线,一头夹铝合金窗框某处裸露金属,另一头夹在香蕉头塞耳机孔做成的收音机地端子。
绿线,一头夹伸出窗外金属杆天线的根部,另一头夹收音机天线。
黑线尽量跟绿线绞合走线。

伸出去的天线,用铜杆、铝杆、竹竿木棍挑根铜电线都可以,1米长就会很好了,长度越接近波长四分之一信号会越强。天线要跟窗框绝缘,垂直于窗面平着伸出去。

很简单,效果很好。主要原因有:
1. 扩大的地平面加长天线显著扩大了天线面积,可以认为天线射频能量捕获面积跟地平面的尺寸和天线长度乘积成正比,收音机的机身天线太短,地平面太小。

2. 外面的广播信号未被建筑物钢筋笼屏蔽衰减。

3. 建筑物里面的各种开关电源发出的射频干扰,被钢筋笼和金属窗框屏蔽衰减,对窗外的天线干扰减少。

4. 室内用同轴或双绞走线,控制了干扰感应面积。

网友:
这几张图一张也没看明白,是个什么玩意儿都没看清楚。

网友:
不错,简单的讲,就是接一个天线,尽量到窗外,接一个底线到铝合金或者不锈钢护栏。

网友B:
我的方法与你差不多,取一段导线挂在室外树顶,下端连接屏蔽线引入室内,屏蔽层在树附近插钢钎接地,效果听收音机杠杠的好,收听通联还差点意思,要是能搞到楼顶就厉害了,老了,折腾不了了。我这导线最少十多米,离楼房也远些,应该比你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与你差不多,取一段导线挂在室外树顶,下端连接屏蔽线引入室内,屏蔽层在树附近插钢钎接地,效果听 ...

这个主打一个简单。

材料就四件,一根天线(棍子挑根1米左右导线就行),两根鳄鱼夹导线,一个塞耳机孔的香蕉头。收音机也不必开盖改线改接口,不动电烙铁,连螺丝都不用拧一个。站在铝合金窗边3分钟即可完成布置。

对付短波广播够了。更大的天线,更准确的天线调谐和阻抗匹配,工程量太大,用来听广播不值当。而且凯隆凯德之类更廉价收音机,增益高,AGC不良的,还容易天线过载被噎住。

听通联,至少得上个单边带收音机、或者中频数字化,基带的SDR数字信号解调也得搞起来,天馈系统就值得搞个大点的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