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参赛,活跃气氛】没有技术的含量手动绕线机

楼主(2024-01-16):
凑热闹没有技术的含量手动绕线机

楼主:
接近开关      匝数计数器      计数提示器       计数复位

网友A:
很好,要是有时间能把旋转运动再附加一个凸轮装置变直线运动,能绕蜂房线圈就更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要是有时间能把旋转运动再附加一个凸轮装置变直线运动,能绕蜂房线圈就更厉害了。

谢大师提示  加倾斜轮驱动连杆可能实现。

网友:
欢迎提高15届DIY大赛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