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一个线性可调电源,这个环变可以做吗?

楼主(2024-01-16):
有一个环形变压器分别输出:正负32V、正负13V、正负9.5V。近期正好有考虑制作一个线性可调。目前除了有这个变压器,还有2SC2500拆机件。想请教坛里面的高手,根据这些材料再增加一些材料可以做到最高多少伏多少安的可调电源?这个变压器是功放里面的250W输出的。

网友(2024-02-18):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功放用的变压器,而且标识上中心点都是黑色线,所以大概率几个绕组的中心线是接在一起的,因为 ...

双13V或双9V都可以做本机电源,而且13V这个值还比较合适。

可以用双13V稳压到12VDC(如果波纹控制不住,低到10V左右也可以)做控制芯片的电源,双9V利用起来正好12VDC,带个散热扇吧。

这玩意要是我来用,就将双32V串起来,桥式整流滤波后得到80-90VDC,后面再接个可调的BUCK,0-70V可调不挺好的嘛。
双13V也不浪费,整理一下给芯片做电源用,这样板上就可以省略一路DC-DC降压的电源电路。话说90V降到15V还真比较麻烦,这变压器有现成的,直接用个三端稳压器就行,省事了。

网友B(2024-01-17):
双32V是主输出,此变压器的绝大部分输出功率都出自这个绕组,按250W算,桥式整流可以做0-60V、3.5A的电源,全波整流可做0-30V、7A的电源。

以上只是纸面上能达到的参数,考虑到调整管功耗、市电波动等情况,实际制作可调电源用这种变压器不太合适。
简单算算:
以0-30V、7A为例,低端输出时假设输出1V吧,调整管压降为32*1.1-1=34.2V,调整管功耗为40.6*7=246W。
考虑到10%的市电波动,调整管可能的最大功耗更高。
总之做可调电源的话,要以变压器输出的250W全部由调整管承担来设计。你备的管子型号2SC2500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是2SC5200吧?
2SC5200是150W的管子,降额到50W使用,需要用5只这样的管子才扛得住,很繁琐。

如果不嫌麻烦执意做出来,5只管子加硕大的散热器,费了这么大劲建议就不要用LM317扩流这种凑合事的电路了,性能不怎么样,还不能调电流。
用运放吧,双13V正好给运放做伺服电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环形变压器分别输出:正负32V、正负13V、正负9.5V
爱好电子技术几十年,居然理解不了环形变压器如何 ...

这里的正负指同名端、异名端,一个比如双 32V 三端的变压器,可以是以一个公共端,另两个都是同名端,或一个公共端,另两个分别是同名端和异名端。但这样描述很罗嗦,所以习惯上称后者为正负 32V 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我解释的不对,应该是2对称交流输出,共3对。见笑了。

   语言要科学规范,不然容易误导初学者!比如:直接说  双AC32V,则 两端电压AC64V,两端分别对中间电压AC32V.

网友:
交流32v,直流电压稳压输出在30v左右。

网友:
LM 317 加 2SC2500 扩流,60伏3安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这个变压器是哪种电器上的?

网友:
LM338三端可调稳压模块输出电流在5A左右,需要加散热板可以考虑下。

网友:
现在线性电源二手的便宜了,买个回来修理一下就能用。

网友:
不知道变压器各输出绕组能输出多大电流

网友:
肯定可以啊,只是工程量不小,

网友E:
根据这些材料再增加一些材料可以做到最高多少伏多少安的可调电源

++++++++
首先你要得知该电源三个绕组(32/13/9.5)是否是相同粗细的铜线,如果是,有是的设计方法;如果不是,有不是的设计方法。此外它们是相互独立的还是不独立的?

我们假设 ±32V 绕组是主绕组,提供最大的功率,而 ±13V、9.5V 都是电流很小的辅助绕组,那么可以设计一个正负 28V(实际上能不能到看具体情况姑且仍未能)的电源或者单 56V 的电源,电流 3~4A(主要功率都在这一路),±13V 可作为伺服电源使用。

如果是其它情况自然设计有所不同。

网友C:
      环形变压器分别输出:正负32V、正负13V、正负9.5V
爱好电子技术几十年,居然理解不了环形变压器如何输出正负电压,是我白学这么多年了!还是知识变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环形变压器分别输出:正负32V、正负13V、正负9.5V
爱好电子技术几十年,居然理解不了环形变压器如何 ...

你没白学,是楼主表达不清楚。
交流应该用双32v表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没白学,是楼主表达不清楚。
交流应该用双32v表示。

双 32V 也可以是同名端 32V,然后两个 32V 端子之间 0V

正负 32V 表示两个 32V 端子和公共端都是 32V,而它们之间是 64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 32V 也可以是同名端 32V,然后两个 32V 端子之间 0V

正负 32V 表示两个 32V 端子和公共端都是  ...

没这个说法。
几乎没有同名双电压变压器,没有意义。且,就算有,也是会标注为0-30,0-30,或者0-30-0。
而标注30-0-30的,通俗就称为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变压器是哪种电器上的?

250W功放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32V是主输出,此变压器的绝大部分输出功率都出自这个绕组,按250W算,桥式整流可以做0-60V、3.5A的电源, ...

是的,管子是2SC5200,我写错了。感谢指导!我就是想找一个运放形式的可调电源电路能够匹配这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这些材料再增加一些材料可以做到最高多少伏多少安的可调电源

++++++++

感谢指导,-+32是主绕组,其他是辅助电源。是不是独立的就不知道了。是功放上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形变压器分别输出:正负32V、正负13V、正负9.5V
爱好电子技术几十年,居然理解不了环形变压器如何 ...

应该是我解释的不对,应该是2对称交流输出,共3对。见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管子是2SC5200,我写错了。感谢指导!我就是想找一个运放形式的可调电源电路能够匹配这个变压器。

看看下图这个电路行不行,线路简单,性能也不错。

双18V用双13V代替,7815和稳压管换成7812、7912,正负12V给运放供电完全没问题。如果实测伺服电源波纹偏大,可换为7809、7909。
2DW234是基准源,这管子较贵也不好找,可以换为常见的TL431。
运放用比LM358稍微好一点的,以前做类似的电路,运放用的是OP2277。
调整管换成2SC5200,别嫌麻烦要装5-6只管子,免得以后踩坑。
配200*100的多翅散热器,装2只80的风扇压温升,没仔细算,耗散250W应该有富裕。
以运放输出7-10mA的推动电流来算,调整管+推动管的总HFE为1000。2SC5200大电流输出时HFE选20-30是合理的,按此算推动管HFE达到50即可,图上的管子型号不用改。
每只调整管的发射极要串均流电阻,图上没有,这点要注意。每只管子串1只0.1欧的电阻即可,再通过1K电阻引出并联后作为电流取样信号。即图上运放6脚的2K电阻换成1-5K接各个调整管的发射极,另一端并联接6脚。

运放7脚的二极管可以换为发光管,作为CC、CV转换指示。
输出端再并连一只100n的电容,伺服电源两只稳压块靠近其入口和出口也都要加100n电容,这个图上也没有。
布线工艺上,此图的输出端正极为整机的地,伺服电源、运放供电的地注意做成单点接地,最好接在输出端正极的接线柱上。所有与负极输出的线用粗线,一平方以上吧。PCB的话,线宽10mm并敷锡。

其他倒没什么了,可以照搬图上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32是主绕组,其他是辅助电源。是不是独立的就不知道了。是功放上使用的。

那就是了,符合我和 bg1trk 斑竹的猜测,多半 13V 绕组是独立的,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这么大功率的变压器,次级主绕组电阻很低,所以如果 32V 主绕组和 13V 绕组不通就是独立的,很方便。

参考电路

网友G:
不建议低电压输出也直接通过调整管降压,建议变压器增加不同电压的抽头,通过继电器来换挡

网友:
备注:V1 是主绕组整流滤波后,图中未画出(因为无法安装到 PCB 上)
RLoad 是负载,当前电路处于 CC 模式,电路设计最大电流就是 20A,实际上是 4 个 TIP35,图中只画了俩(为了方便)

CCREF 是恒流模式基准电压,CVREF 是恒压模式鸡肫电压,由单片机产生,所以图中没有可调部分。

LT1021 是调试用基准电压芯片,你可不用。其它接口都是单片机接口。

至于你两百多瓦调整管功率,在我看来就不是个事,蛐蛐 60*60*100 散热器给你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建议低电压输出也直接通过调整管降压,建议变压器增加不同电压的抽头,通过继电器来换挡

不改变压器的话,折腾一下未尝不可,虽然我以前也是捡了个变压器想 DIY 个电源但被矿坛老前辈劝诫了

改变压器的话,我也一个看法:别折腾扔了,买个现成的二手商品制式电源才几块钱

网友:
自己折腾,花的时间和精力可以买新的直流稳压温流电源了,还有质量保障^_^

网友:
单纯的可调没什么意义,要恒压恒流都可调,才好用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变压器需要抽头的。要想做一个完善的可调恒流、电源变压器次级需要增加抽头、以切换电压,否则损耗太大,尤其楼主这个电源。
还可以考虑将中间公共端拆开、看看能否分成两个独立绕组(大多环变都能分开、而且是双线并绕的),这样可以做成正负双输出电源,也可以两绕组并联增加输出电流、只做单输出电源,充分利用好才对得起这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下图这个电路行不行,线路简单,性能也不错。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