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AAA的电池比AAA电池输出电流差很多呀,

楼主(2024-01-16):
短路测电流,5/4AAA的是1.8A,而AAA电池只有1.0A,都是镍氢电池,5/4AAA的是很多年前手机电池里面拆的,AAA的电池是以前遥控直升飞机上的电池组上的

网友:
状态都不一样怎么比?一个80岁大爷比一个瘫痪的少年跑的快,得出结论80岁大爷比少年跑的快。

网友:
不同工厂,不同配方,不同电池工艺怎么比较?
以前玩对讲机,用的8节镍镉电池。买河南新乡工厂的新品,和郑州东明的洋垃圾对比过,都是5号电池,河南新乡的短路电流3A左右,用细铜丝短路只能烧红,郑州东明二手洋垃圾5A以上,用细铜丝短路可以烧断。

网友:
样本数量太少无法说明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