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简单的准互补MOSFET放大器

楼主(2024-01-16):
Very simple quasi complimentary MOSFET amplifier

原贴见:
https://www.diyaudio.com/communi ... t-amplifier.255427/

网友(2024-03-09):
引用 网友A:
搭车提问:
原设计用于开关电路的场效应管    540,9540这一类的开关管,因为线性区太短,听说并不适用工 ...

這類管子的所謂綫性區大約在2V左右,Vgs從4V~6V範圍有一定綫性,6V~7V跨導最大,7V以上趨於飽和。

其實所謂“綫性區”大小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這個區域有極大的跨導,通過放大器的大環路負反饋,可以得到較好的失真校正能力。

要説“綫性區”,BJT的綫性區是最小的,Vbe幾個mV就明顯失真了。這種失真同樣是通過大環路負反饋來改善的,BJT做得,FET就更做得了。

楼主(2025-04-16):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这个板子有实做吗?

这是最终定稿的版本

网友C(2024-01-17):
我的功放就是准互补电路,2个相同的场效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功放就是准互补电路,2个相同的场效应管。

我推荐的这个电路,特别之处在于输出大管上管用的是MOSEFT管,下管用的是BJT,与众不同。

网友:
确实与众不同

楼主:
所以猜测声音也与众不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猜测声音也与众不同。

有打板文件么?分享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打板文件么?分享下啊!!

连接里面就有啊,也可以找我,放大电源保护四块板一套。

网友A:
搭车提问:
原设计用于开关电路的场效应管    540,9540这一类的开关管,因为线性区太短,听说并不适用工作在线性电路的功放电路中,对不对?
详细谈谈?

楼主(2024-03-09):
引用 网友A:
搭车提问:
原设计用于开关电路的场效应管    540,9540这一类的开关管,因为线性区太短,听说并不适用工 ...

网友(2024-12-28):
如此~这般!  不错啊, 很好的搭配!

网友:
我有一个简单一点的 :

网友:
A1381今年已经停产,别再把1381这么好的管子用来做这么简陋的线路
P3A和筑明老师的高压版无缺陷都非常受益于A1381的高fT低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