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液晶电视机遥控失灵

楼主(2024-01-17):
创维液晶电视机遥控失灵,测量红外接收器那里也有电压,按遥控器没有反应

网友A:
先确认一下遥控器

网友:
遥控失灵,有多种原因,需一个一个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一下遥控器

遥控器确认是好的,试过的,在其他电视上可以使用

网友B:
接收头问题,换个就行了,我的创维电视前几天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头问题,换个就行了,我的创维电视前几天也是这个问题

嗯嗯,谢谢朋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