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802-1中波声音很小

楼主(2024-01-17):
   中波声音小,几乎听不见,但是其他两个短波段声音正常,更换开关电位器都没有效果,请大家判断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毛病应该出现在中波的调谐回路和振荡回路某一原件吧?比如本振的耦合电容,或者波段开关接触不良,中波线圈线有断股,中波三点统调不好,还有老收音机的振荡线圈断路导致不起振等等。供您参考。

网友A:
其它波段声音正常,说明低放,中放,以及变频电路涉及到这些波段的电路都正常。低放,中放是共用的,所以不用检查。变频部分的直流工作状态也不用再检查。故障涉及到中波的,只有波段开关的相应触点是不是接触电阻变大的问题。如果不是波段开关相应触点的问题,那一定是中波的统调被搞乱,或者是相应线圈断线。可先从观察这部分的线圈是不是被移动开始,进一步测量线圈的通断,再进一步进行中波的统调。需要一步步耐心进行检查和维修。

网友:
先从低频放大开始倒过来检查

网友:
这个问题,范围小,就是中波,如果有收音机制作经验,非常容易!

网友:
还有种可能就是中波电台停播了

网友:
        按你说的如果短波正常,说明共用部分正常,重点检查中波专有部分,比如中波天线线圈,中波振荡线圈,波段开关中波部分触点,最好把收音机的内部图贴上来,有助于判断。

网友:
802-1这种机器的波段开关接触不良是通病,应该先清洗开关触点而不是换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波段声音正常,说明低放,中放,以及变频电路涉及到这些波段的电路都正常。低放,中放是共用的,所以不 ...

版主分析的准确 到位。

楼主:
波段开关擦洗了还是一样的,短波2直接没声音了,磁棒也没发现有什么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