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硅锗混合小功放用在硅管收音机的后面怎么样

楼主(2024-01-17):
看到原来论坛里的这个功放电路,这个硅锗混合小功放用在硅管收音机的后面怎么样,用来替代7个硅管晶体管收音机或是套件收音机的功放电路怎么样,有什么需要修改的?
原贴的介绍:这个电路将OTL电路的一个输出管用锗管3AX81取代,可以明显提高最大不失真输出幅度,达到3V以上。另一个PNP型输出管由于是集电极输出,没有发射结压降的损失,故不需要替换,以节约稀少的锗管。由于锗管的发射结压降极低,使用锗管之后,只需要一个4148作为偏压就够了。这个电路不挑管子,我换用各种3AX类型的管子,结果都差不多。这个电路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可以消化现在没有人再用的3AX类型的锗管,把它们的优势发挥出来。

网友A:
除非是为了去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是为了去库存。

库存没有什么,我看原来介绍说这个功放很好,不用调整,声音好,就想试试看

网友B:
这个风格电路图是以前有个3个字母坛友发的,经常发,就是没看见一次实物。现在那个人没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风格电路图是以前有个3个字母坛友发的,经常发,就是没看见一次实物。现在那个人没出现了。

看来是不太靠谱了,是没有看见实装的

网友:
装装就知道,实验见分晓!

网友:
3AX81最大集电极电流才200mA,200mA推动电流在8Ω喇叭上面产生的电压是1.6V,也就是说输出3.2Vp-p以内波形还可以,超过3.2V由于大电流状态下3AX81放大倍数会显著下降,失真度增加会很明显。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算是二线品牌(比如石家庄、保定生产收音机的厂家)也不愿意用那种管子,怎奈何3DX204等集电极电流参数适合OTL功放的硅管都比3AX81贵。

网友:
都是心里作用在作怪。以为加进去了个锗管功放就变得更高大上了。
锗管只有在低电压供电下有优势,比如说3V以下供电、锗管比硅管输出的功率要大,超过4.5V供电、硅管全面优于锗管。

楼主:
这配对不好配吧

网友C:
用NI软件简单做个仿真,输入200mVp三角波看看。
从示波器显示可以看到,不论是正峰还是负峰均已经出现切割失真,此时输出波形大约3Vp-p,这就是功放可以给出的最大输出。说明:即使调整过电路的中点电压和两只推动管负载电阻,输出幅度也没有太显著的变化。

再看看经典的发射极输出互补OTL功放的表现。这里同样设定电压放大倍数为10,同样注入200mVp三角波。
从仿真结果看,相同电压下,经典的OTL功放的最大输出幅度反而更大一点点,不过差距不大。

再看看经典的OTL功放失真度,信号换成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NI软件简单做个仿真,输入200mVp三角波看看。

从示波器显示可以看到,不论是正峰还是负峰均已经出现切 ...

冰岛老师,这个软件这么强大,全程叫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岛老师,这个软件这么强大,全程叫什么?

NI Multisim 14.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NI软件简单做个仿真,输入200mVp三角波看看。

从示波器显示可以看到,不论是正峰还是负峰均已经出现切 ...

Q1 Q2 Q3 的直流工作点 感觉不合理啊。

楼主:
谢谢冰岛老师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