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纸里信号表怎么选择?

楼主(2024-01-17):
信号表坏了,显示信号强度和可以通过开关显示电压,某宝有两种外形一样的表。
第一种:满度直流电流为:300uA   绿红之间为160uA(大概在指示范围的三分之二处)。
第二种:满度直流电流为:500uA
也就说表针从0到指示最高处,一个电流300uA,一个500uA,请大家帮忙给看一下我应该选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几十块钱一个呢
不能拿自己手里的钱开玩笑

先用万用表代替,看看实际情况,再选择买表

网友A:
我感觉你应该买300μA的。因为300μA满度过头可以调,可要是买500μA不满度就麻烦了要加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应该买300μA的。因为300μA满度过头可以调,可要是买500μA不满度就麻烦了要加放大。

多谢!
我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表内部有可调的地方吗?
还没研究过这玩意内部构造

网友B:
买一个试试,不行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试试,不行再买

好几十块钱一个呢
不能拿自己手里的钱开玩笑

楼主:
内阻650欧,200微安的电流表代用了,效果非常好